新手求指教华硕B75M-PLUS USB 问题

楼主(2015-07-26):
有一块华硕B75M-PLUS   主板 现在USB 插口全部失灵    测试有电压  但是插上鼠标以后,鼠标灯也不亮
该怎么去修理?

网友A:
信号线,打下阻值吧

网友:
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全部失灵?  压下桥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打下阻值吧

2K 档测量时0.086

网友:
2K 档测量时0.086  算是正常么

网友A:
用二极管档,打对地阻值,一般500左右

网友:
插上USB设备 在测量电压看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二极管档,打对地阻值,一般500左右

现在对地阻值不够  我该怎么去维修

网友A:
中间两个针,只要有一个阻值不正常,就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两个针,只要有一个阻值不正常,就可能是南桥坏了

中间两根针 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B:
这个板子 我修过,先打USB和PS2对地值,如果USB对地值,有偏大过小或OL,换南桥。一般相差10欧姆可以理解为正常。。PS2对地值有问题,换IO......如果LZ,闲麻烦,直接换IO,在换南桥,个人维修经验,因为上次碰见跟你一样故障的主板,我把南桥换了不好,换了IO,奇迹出现了。。。

网友:
LS经验丰富噢,先换IO再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 我修过,先打USB和PS2对地值,如果USB对地值,有偏大过小或OL,换南桥。一般相差10欧姆可以理解为 ...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lz 妳这个能不能  亮机的      妳也不说明一下。  有的是 coms  设置问题 啊!

网友:
所有的USB都用不了?直接报废

网友:
查南桥的48MHZ始终是否正常,如正常直接更换南桥

网友:
去找相关的点位图呀是AMD的的吧

网友:
去看看USB的48M时钟有没有

网友:
     小弟也碰到一块   傻逼全坏的       换傻比转换管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