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6A断电

楼主(2015-07-26):
今天接到客户笔记本清华同方K46A 温度也正常  插上适配器不开机  需要先插上电池再插适配器才可以开机
而且运行4-5小时候会断电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国产的机器 故障都很奇怪的

网友:
查下隔离保护

网友:
充电电路和保护隔离电路查一查

网友:
hui bu hui shi BIOS

网友:
4,5个小时。。。每次都这样?

网友:
查查 保护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