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显示

楼主(2015-07-26):
我修到朋友一块主板,不能显示,提示检测信号线,看到主板有电容鼓包,就把电容换了,但还不能显示,提示检测信号线,我以为他的独立显卡问题,就把独立显卡换了,但还是不能显示,提示检测信号线。请求大家帮忙,跪求大家指教,我刚做维修,没什么经验,这是我第一个客户,,不能失去客户朋友,恳求大家帮忙,万分谢谢

网友:
我也不会来学习的

网友A:
你用诊断卡看下代码是多少

网友B:
先看下有无换电容时留下的连焊,再插个测试卡看下跑什么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诊断卡看下代码是多少

诊断卡显示- - - -   是不是供电呢,开两次机,有一次风扇停了一下,又自动重启,谢谢朋友帮忙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有无换电容时留下的连焊,再插个测试卡看下跑什么码

我看过了,没连焊用天那水洗了,诊断卡显示- - - -   是不是供电问题呢,感谢朋友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诊断卡看下代码是多少

显示- - - -,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