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掉点。

楼主(2015-07-26):
今天来一台ACER4738G,客户说进系统关机,让给清灰。清灰后,经测试,进系统,进PE,进BIOS各种掉电。
拆机刷程序,程序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5681-1-1.html
涮完程序OK,不在掉电,就是风扇常转。这没关系,顺便测温度,发现温度有点高75度。
靠,清过灰了,温度还这么高,难不成散热器还坏了不成。
换散热器测试,嗯,温度正常了,还好店里有个配的散热器。
现在一切正常了,风扇也不长转了。

网友:
不是BIOS导致,这架机百分之百返修,返修回来记得加焊显卡。

怀修旧 -5 吓唬小朋友

网友:
我这个开机LOGO就掉  我还以为CPU坏了呢 还到处找

网友:
不行我南桥 EC的都刷了 还是掉。

网友:
这种用手摸可以摸出来的    散热器两边温度差别大

网友:
直接换散热器呗   都不用刷BIOS

网友:
我修过  可以试试看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修掉点的,小小有点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