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858D风枪维修求助

楼主(2015-07-26):
风枪原先问题是开机数显持续显示设定的温度,等数秒后变成“----”无显,正常应该先显示一下上次设定的温度在从0开始往上升,拆开后发现温控电路的双向可控硅BAT16-600B坏了,从淘宝买了个换后,问题变成开机后数显显示的温度上升到设定值后不停下来,会一直上升,发热芯在130度后就不加热了(黑了)会是会是光耦坏了,还是其他问题,我这还有个28脚的主芯片,不知道干嘛用的,我这个用的光耦是MOC3041,这个要测量好坏怎么测呀,是测电压还好似测阻值呀?,我用二极管档测1,2脚有1000阻值,内部图如下:

有没有高手修改,求解,谢谢了

网友:
快克一般都不错了,我的就2008,

网友A:
中间是不是有个358芯片?你换个358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间是不是有个358芯片?你换个358试试

中间这个是微处理器ATMEGA8L-8PU,这个应该有程序在里面吧

网友:
坏光耦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这个是微处理器ATMEGA8L-8PU,这个应该有程序在里面吧

建议还是用替换法换一下光耦吧,坏的机率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