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基AL1716A指示灯常亮无信号求助。

楼主(2015-07-26):
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屏幕一直黑着 指示灯亮着    没有显示无信号这些  屏幕也不闪 黑着   接VGA信号  屏幕一点反应都没有。
请问各位大神 这是什么么问题。
求助!!!!!!!

网友:
你这个是显示器吗》?如果是的话,可能灯管没被点亮

网友:
拆开查,无非灯管与高压板

网友A:
指示灯是蓝色还是橙色  在判断

网友:
刷bios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是蓝色还是橙色  在判断

是蓝色。  不会闪动,帮忙看看

网友:
去掉VGA接口的二极管来看

网友:
先拿强光照,看看有没有图像,有则是灯管或高压,不是找驱动板问题

网友:
按开关管用吗 如果有用的话  用手电筒看看屏幕是不是暗屏之类的

网友:
在网上下载这个型号的驱动板BIOS应该会好,要么就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