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搞不定啊!

楼主(2015-07-26):
   来一款CQ40 ,上电075左右不亮,清洗内存槽,换过内存依旧,拆机开整,才发现南桥修过,问客户说才从售后取回,查几地方,刷BIOS,亮机,暗喜后进PE卡WIN2003不动,上硬盘开机 就卡F2不动,后又换N个BIOS依旧,问大虾们给个死路啊!  板号:JAL50  LA-4103P,inter板。

网友:
这个板喜欢出BIOS问题跟显卡问题,我前天才修了一个就是就是显卡坏了,A卡特别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BIOS和显卡 无需考虑其他

网友A:
这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当然售后修过南桥,还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B:
电流跑到多少啊?挡LOGO和硬盘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当然售后修过南桥,还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售后修过但来时电流跑076左右不亮啊,刷过BIOS才亮机,后重换过南桥,,,,,,还是一样样滴.........

网友C:
或不会BIOS刷得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跑到多少啊?挡LOGO和硬盘也有关系。

BIOS程序换了几款,芯片也换了几片,还是一样,亮机后进BIOS都没问题,插上U盘进PE就卡在WIN2003不动,如插上硬盘开机刚亮就卡了,今天换了显卡还是一样,,,唉,,,,,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不会BIOS刷得不对呀

换三款了,后又在X宝买了一款,还不如先前的,还报错000A,后又刷回去

网友:
直接换南桥

网友D:
在售后搞了一通 没有搞好 让你刷个BIOS好了???  会不会原来就是这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售后搞了一通 没有搞好 让你刷个BIOS好了???  会不会原来就是这个坑?

是这样啊,来时上电075左右不亮机,看了南桥被整过,检测其它无异,就先刷了BIOS,它就亮了,,,,,

网友:
既然上家修过南桥,那换一个试试,当然要看看焊盘有没掉点。CPU跟内存换过没?先从简单开始

网友:
這板不貴,樓主花這麼多精神,直接買板回來換吧~ 花的時間與精神,賺的又不多,真的划不來呀!!

网友:
南桥修过,是不是南桥导致的

网友:
遇到过温度不良进系统当机

网友:
还是桥问题了,我也碰到过

网友:
多半是桥有wenti

网友:
BIOS坏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