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高压芯片去保护。假灯管怎么弄。

楼主(2015-07-26):
接到一显示器。4跟灯管。3根电路0.47.。。一根0.36.。。。。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打算换灯管。。。结果屏上面的螺丝拧滑丝了。。。。。能像的办法都想了。真心弄不下来了。。。。

查了下高压去保护。。。那一个没插灯管的口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A:
灯管接口处接一个3KV  27J的电容

网友:
那个口不行插都可以了

网友:
还不如直接改通用的高压,

网友:
这种情况,你可以在旁边挖个不洞, 我试过。

网友:
建议还是修的好,图方便只会下次更不好修

网友:
改2灯的通用高压条!

网友:
旁边接一根灯管 屏3等够亮了

网友:
高压芯片保护脚直接接地,建议不要保护,还是修的好

网友B:
  可以用个电容代替、。假灯管嘛、。

网友:
用角磨机小心点,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接口处接一个3KV  27J的电容

这个可以吗。长久用 。不会出问题

网友:
想用久点就换灯管修复。

网友:
好办法
这个也是骗高压板的一个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个电容代替、。假灯管嘛、。

电容用大多的  在电源板那个位置是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台,妈的着火了

网友:
加一块两口的高压板吧。这样简单些。

网友:
最后还是换了,

网友:
直接改双灯的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