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305 APP80-PE REV.1.02 一体机BIOS

楼主(2015-07-26):
HP omni 305 APP80-PE REV.1.02 一体机BIOS
AMD 独显 板号:APP80-PE REV:1.02

主板: MX25L8005_主板

网友(2015-08-28):
好东西···· 正好修着呢· ·  不知道加电不显示 是不是它的事情·

网友:
我的是风扇传屏幕不显,查了都说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2015-10-22):
有没有人弄好哦

网友:
有图纸会更好

网友(2016-08-19):
有人用过吗

网友:
显卡的也要刷吗???

网友:
有人能回答吗  ?显卡的那个是意思?

网友:
OK  已经验证  程序 没有问题  可以亮机  不错  谢谢

网友:
这个 我这 两片板子 CPU 供电正常,但是供电IC有点热,机器不显示。。不知道什么问题。没法下手。

网友(点评):
弄好了吗 我遇到一台还没弄好

网友:
试一下效果

网友:
两个都要刷啊

网友(2016-10-11):
遇到一台一样的    1.4a电流  黑屏

网友(2016-11-23):
我正 好要这个bios

网友:
还有显卡bios呀

网友:
怎么才能多来点分呀

网友:
显卡的也要刷吗?

网友(2017-07-23):
能下下来吗

网友:
下载试试了 一会确认BIOS是否合适 先谢了

网友A:
显卡可以不用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可以不用刷吧!!!!!!!!!!!!!!!

看什么 故障了   可以先 不刷 显卡的

网友B:
下载试过,BIOS是好的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试过,BIOS是好的可以用。。。。。。

谢谢                               反馈

网友(2017-09-27):
谢谢认证大佬,我去试试。。。。。

网友:
这个是要一起刷的吗?  我这有一个bios

网友(2018-01-14):
OK  已经验证HP omni 305 APP80-PE REV.1.02

网友C(2018-05-03):
此BIOS决对OK   已测试  只是我的机器最后判定是CPU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此BIOS决对OK   已测试  只是我的机器最后判定是CPU问题

你是主板和显卡一起刷写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主板和显卡一起刷写的吗

就刷主板的 显卡的没动

网友(2019-12-16):
试试看啊哈哈哈哈

网友:
谢谢冯工,今天刚修到这款机器。先刷机试试看。

网友(2020-10-26):
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2021-07-18):
刷过主板的  没用 再刷一下显卡的   看看怎么样   等下棒大家验证

网友(2022-10-04):
下载了,谢谢。我的omni 305 5119cx可以显示,但颜色不对,特别是黑色的时候不正常。不知道刷显卡能不能有用。

网友(2023-06-01):
1.6A不显示别刷BIOS了,这个主板通病就是北桥下面的0欧的贴片电阻,阻值变大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