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源电路

楼主(2015-07-26):
如图,某电源的后级
怀疑这个坏了,但是没有替换的零件,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型号的来替换,
顾问,这个D18可以不要吗
这样计算后A点的电压是不是只有0.7V

网友:
不要指定不行,,它可能还与其它电路相连,,,

网友:
D18去掉不行...........

网友A:
由图看D18没有什么用处,可能要和其他的电路连接,图上没有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图看D18没有什么用处,可能要和其他的电路连接,图上没有看出来。

对分压的A电压最后是给 PS224芯片的一个PGI输入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能去掉,4148的二级管很好找呀................

是不是长相一样的二极管就可以了,然后有一横线的一端是正的还是负的

网友:
这个二极管不可去啊,4148大把有。

网友:
D18去掉后,A点电压是不是已经变成脉冲交流了。
万用表测量此时的电压已经不准了吧。
(这么说4148二极管做整流管用了?不是很确定!!)

网友:
D18看似一个整流管的作用。
导线连接了,A点电压是不是已经是脉冲交流电压了。
但有疑问,四只10K电阻又串又并的(最后阻值是10K),是小小的贴片电阻呀?还是大的功率电阻?
这样,一只4148到底是什么?

网友C:
        从图中可看出,D18和C24组成半波整流滤波电路,取源于+12V绕组端,R40和R41为分压器, A点电压供PGI,查一下IC 引脚功能图便清楚这个电压的作用了。       依电路结构分析,A点电压可能是用于+12V绕组电压监控取样,用来调整输出稳定,或兼有IC内部+12V过压保护取样作用。D18去掉后(断路),A点直流电平丢失;短接D18后,则A点输出脉动直流电平,PGI会工作失常。想知道这两种情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你可以将电源挂上假负载,分别试验一下,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A点的电压供给PGI-----产生PG信号..............

网友:
+18V 应该是不能直连吧

网友:
应该是整流 的吧!

网友:
D18的作用是整流,.......

网友:
4148废电源上大把

网友:
4148很普遍的二極體 如果沒有找個快速二極體代用也OK
D18不能不要 拿掉A點就沒電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图中可看出,D18和C24组成半波整流滤波电路,取源于+12V绕组端,R40和R41为分压器, A点电压供PG ...

高手就是不一样,一下就分析清楚了

网友:
看图 用于12V  电压监测  动态调整稳压以及做12V输出保护等作用    不可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