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蓝海400电源无P.G信号求助

楼主(2015-07-26):
现象:1、短接绿黑色线,风扇转动。测量PG电压0.1V(正常应该5V左右),3.3V电压为3.59V(超标准值上限),其他电压正常。
2、PFC电路没有工作。因为电源在待机和启动状态下,最大的滤波电容两侧电压均为318V左右(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应该是380V左右)。
3、电源元件没有明显的损坏特征。
4、数字万用表在线测量图中D80和D81(红色圈中)正反向电阻均为680左右(使用2M档位测量)。怀疑贴片二极管损坏。如果替换,使用什么型号的替换
5、PFC主控芯片在电路板的背面,有网友给出的型号为CM6805BG,哪位知道具体参数帮发一份。电路图是借用的,与实际的一样。请大师帮忙,谢谢。

网友:
简单跑一下电路,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有可能是某个小电阻导致的 以前遇到过

网友A:
呵呵  PFC没有工作机器都开不了 ,另外你上了负载测试吗? 上了主板吗? 有的电源是要上主板测试才会出PG的,也就是说,电压什么的要上了主板有了负载才会正常的,我见到过很多这样的电源,另外你如果上了主板测试的还是3.5V的
话  其他都正常的那你就要着重的重点在反馈这,可以把3.3V的反馈电阻调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PFC没有工作机器都开不了 ,另外你上了负载测试吗? 上了主板吗? 有的电源是要上主板测试才会出PG的 ...

就是因为上机后,所有风扇高速旋转(电源风扇、机箱风扇、CPU风扇、显卡风扇均狂转,声音较平时大好多),就是显示器无反应。换个电源就正常开机,所以才拆下测量各电压,发现上述问题的。等我接个光驱看看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那种简单电源测试的小仪器,我手头有一个“Power Supply Tester 电源测试器”

拿这个马上可以看到P.G信号是多少ms少于250或多于500ms它还会声音报警提示。

不妨借个,测一下。

网友B:
不明白楼主为何用2M档测二级管???

网友:
维修电源原来是这样说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先跑跑电路

网友:
楼主这俩图看着还算清爽!!
这是少有的不(少)使用各种胶的电源。现在打开电源,看到一坨一坨的,不管什么颜色的胶,就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楼主为何用2M档测二级管???

我也有相同的疑问?.....

网友:
在主板上测 pg线 啊没有当然不启动啊 找线呗

网友:
有的电源要接负载才能行呀,我有个全汉的没输出,回去接主板上再试试。

网友C:
现在第一个要解决的应该是让PFC电路工作,也就是让电容(就是电路图中那个最大的黑色电容)两端电压达到380V左右。然后才可以谈其他的。这个问题没解决,求思路。我怀疑那个CM6805BG芯片有问题,没有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第一个要解决的应该是让PFC电路工作,也就是让电容(就是电路图中那个最大的黑色电容)两端电压达到380 ...

CM6805某宝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