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原装机主板 一长两短报警

楼主(2015-07-26):
雷击板,摘掉网卡使用了一年多,忽然按开关无反应了,测IO开关脚无跳变,有事先扔一边了,今天拿出来一按开关又能上电了。一长两短报警,觉得应该是内存不过,查这一堆都正常,现在的疑问是,这个板一长两短报警是内存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报擎吧

网友A:
内存的话,应该就是这么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话,应该就是这么响的

你怎么说 是显卡报警有说是内存报警的啊?

网友:
哪家代工的板子啊,没有DEBUG卡插口吗,插个DEBUG卡看看跑码

网友:
没有诊断卡真麻烦

网友:
重點查下内存的各个电压看看

网友:
刷 BIOS 查内存供电

网友:
板一长两短报警正常是不过显卡 没有检测卡慢慢差内存ddr3工作条件正常  不行就BIOS  桥 CPU

网友:
洗洗内存,再刷个BIOS看

网友B:
好像是不认显卡吧 加独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不认显卡吧 加独显试试

加独显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