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识别硬盘错乱请教原因

楼主(2015-07-26):
TCL K40老笔记本,开机进入系统后运行缓慢不能正常使用,重新装系统不能成功;只好拆下这只500GB的硬盘挂在上网本上安装了系统,然后把该硬盘又移到K40本本上,开机后K40已不能识别到该硬盘,但BIOS中有硬盘信息。于是又把该硬盘再次挂在上网本上,开机运行正常。这时只好把上网本上原配160GB 的具有XP系统的硬盘挂在K40本本上,运行一切正常。这就 不能理解了,怎么就不认这只500GB的硬盘了呢?这实在太邪门了。硬盘与装啥系统无关。500GB的硬盘win7和XP我都装了一次。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好啊

网友:
大容量硬盘在老机器上使用不正常,应该跟BIOS程序有关系。

网友:
硬盘运行缓慢,多半是硬盘有坏道。你可以上TCL官网去看看,有没有支持大容量硬盘的BIOS程序提供,重新刷写程序一般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不支持大硬盘。。。。

网友:
谢谢指教!准备刷刷BIOS试试。还从没刷过。但愿不会把机刷成砖就好。

网友:
这是bios问题,老机型了

网友:
找不到BIOS。自己也疑惑。06、07年上市的机子怎么就 识别不了大的容量硬盘呢。当然那只500GB的硬盘肯定不是原配的。这其中年月的故事也搞不清了。这是别人送来的机子,硬盘很新,就因为运行不能正常拿过来的。于是昨天找来一只日立牌的1TB硬盘,先在上网本上装好XP系统,然后插到K40机子上,机子这时可以认盘和正常运行。于是又在该机子的XP环境下改装成了win7 64位系统。仍旧是能正常运行。这就怪了,只不认500GB的硬盘?这没有道理。500GB的盘是东芝牌的,这TCL与东芝有仇不成。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只是这机子貌似没有U盘启动选项,也许该指示英文太复杂自己不识。反正有硬盘挂着时用U盘没有进入到PE中。没有硬盘挂着光用U盘时可自动进入PE,也无须进BIOS中设置。

网友:
老机器应该不支持大硬盘的

网友:
更正一下:500GB的硬盘是日立的,不是东芝的。这就更怪了。邪门!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等待你修好,传授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