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更改BIOS信息后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7-26):
   前几天接了一台联想Y485的笔记本。现象是开机不显示。客户描述机器是在家里玩的时候突然蓝屏,重启后就开机不显示了。拿到别人哪里修过,没有修好。我拆开看了一下bios,显卡,南桥都修过。后面经过检测发现是南桥有问题,换南桥后开机可以显示。但是进bios更改里面的信息保存重启就黑屏。需要放电才可以显示。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现象,给点意见。

网友:
bios改一下集显,你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跟显卡有关系呀,但是为什么放电后可以显示了

网友:
再刷过BIOS试试,多刷几个~~

网友:
不保存 你进系统看看  有没有认到显卡

网友A:
修好了 是独立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估计被上家掉包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y485  内存 smb 跳了两次波  怀疑是显卡  果断 摘独立显卡两个供电    亮机

网友:
你是换的显卡,还是加焊的显卡。

网友(2015-09-08):
都是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 是独立显卡问题

楼主,出来说下怎么解决的吧。也碰到了台机器一样问题的故障。 刷完BIOS后能亮机但认不到系统,改完BIOS里面硬盘模式选项,直接不亮机。是一样的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