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G待机0.039,按开关键无反应,无跳变

楼主(2015-07-26):
客户送来开不开机,但据说有时候能开开,解体后目前这种情况,怀疑是bios问题,大家给点思路
系统供电3v, 5v,没出来,根据图纸的时序,开启系统供电的S5_ENABLE,已经有3.3v电压,经过转换到系统供电芯片上,PWR_5V_ENTRIP1;PWR_3D3V_ENTRIP2
电压1v左右,还在找原因

补充内容 (2015-7-30 11:27):
已经修好了,滤波大电容的问题,更换后系统供电3v,5v,出来了,一切正常了

网友:
查条件啊,一步步的查

网友:
怀疑就先刷,祝好运!

网友:
一个个查了

网友:
有时能开机,BIOS的问题不大可能。板子有可能某个元件脚位脱焊,或者品质不良,慢慢检查吧,祝你好运!

网友:
你按时序不开机来修呗

网友:
BIOS程序会导致时开是不开故障

网友:
是不是开关不良

网友:
查查EC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这个  下个图 按照开机时序来修的可以了

网友:
到目前为止没有遇到过bios导致时触发时不触发的,除非是本体不良。也可能是我修的笔记本太少了见识短

网友:
你就给点这样的数据  怎么可能帮你分析

网友:
先刷bios  软件方面比较好

网友:
兄弟 先软后硬,先把bios刷掉,看看如何,不行查开机电路,EC 桥 待机   一样样排除

网友:
查ec的条件  bios之类的

网友:
double check to switch then flash bios

网友:
待机 0.039?》感觉偏高 查下有无短路有无待机电压

网友:
感觉微短 待机不正常 估计开关那3.3V都没

网友:
3、5V正常输出了吗

网友:
我觉得先刷个BIOSS看看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吗? 查时序啊

网友:
这机EC容易坏了

网友:
看一下线性LDO电压正常不,基准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看下3,5V是不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修好了 吗 我手上一台和你情况一模一样的 待机0.043 按开机没反应 是bios问题吗 也是en1,2都是1v左右 s5 是3v

网友:
纬创的机子要有3v和5v待机,首先ec自身的条件满足后才发出待机开关的,你的3,3v都发出来了,说明ec待机条件是ok的,查转换和待机芯片那一块好点

网友:
去学习一下吧 这样的 板子 去迅维学习一下 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if bios and switch ok then check IO

网友:
这是短路了,我在查这个不知那坏了

网友:
先测开关好坏,再刷个资料.然后再查触发条件咯

网友:
太感谢了 正需要呢

网友:
有开启了 不输出阻值正常吗

网友(2015-09-02):
我看了你的帖子我换了后我的也开机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开机按键是不是好的?

网友A:
是哪个大电容?待机的吗?
ddj
3v 5v的系统供电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大电容?待机的吗?
3v 5v的系统供电

网友:
哎,,我有一台没集显电压,,半个月了还修不出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先

网友:
开关 BIOS ec 桥 挨个查

网友:
短路  查系统供电

网友(2015-10-04):
我的有3v 5v线性电压 但是按开关还是一样没有反应,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线性电压正常了。查EC工作条件、还有仔细看看有没有烧毁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