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2JR 不触发 EC IT8502E

楼主(2015-07-26):
此片ASUS板子 实在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又没有图纸 点位图又搜不到SLP3等信号 只能查到125脚的PERBTN# 别的引脚都不标明! 比较蛋疼  有修过此板子的吗  给点建议 测试哪些脚位???不触发   待机 3  5v 正常!LID 正常

网友:
查RTC电路、刷BIOS

网友A:
EC的待机条件   120脚ACIN_OC#为低0V,14脚ECRST#为3.3V,17脚LID#为3.3V,时钟2脚和128脚,74脚AVCC主供电3.3V,这些都有了不触发电流无跳变,刷BIOS,换EC,若有跳变,看看56脚有无高低高跳变!!,南桥待机是否正常?好了就说这么多。。。其他自行 领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的待机条件   120脚ACIN_OC#为低0V,14脚ECRST#为3.3V,17脚LID#为3.3V,时钟2脚和128脚,74脚AVCC主供电 ...

除了120脚0.7V  不是0v  其余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120脚0.7V  不是0v  其余的都是正常的!

0.7应该算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120脚0.7V  不是0v  其余的都是正常的!

刷个bios 测下56脚有跳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 测下56脚有跳变吗

56脚  是什么脚位??说说看!

网友:
先换个EC 试试看吧  谢谢

网友D:
时钟,开机线有没有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钟,开机线有没有断

没断线 125脚有跳变  不知道PW BTN OUT 是哪一脚?  所以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6脚  是什么脚位??说说看!

56是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网友:
EC条件 都有了 EC换了BIOS刷了  56脚是一直都没有电压 ,怎么测啊,求解  谢谢

网友:
查芯片pdf,供电 ACIN  RSMRST

网友:
求 答案  求最终答案  GOGOGOGOGOGOGOGOGOGOGOGOGOGOGO

网友:
学习了好多啊

网友:
如果EC 换了 ,BIOS 也刷了,还有开关处有开机电压吗?
还不行的话只能考虑换个PCH 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