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06 暗屏

楼主(2015-07-26):
修一台GateWAY Z06 独显 LED屏 开机暗屏能进系统   外接也不显示, LCD VCC19V正常, 13脚BL_ON信号正常3.3V, 但是14脚BRIGHT只有1.7V,飞线上3.3还是暗屏,难道是显卡虚焊导致?这问题还没碰到过的 还望各位师傅指点下 谢谢

在这里补充下,当接上键盘试着按下Fn+F8这个组合键,就是显示屏背光光源开关,屏会亮一下,能看到图像。这个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测屏上接口才准确,主供电、开启、亮度

网友:
最好是测屏接口上的,背光开启,,亮度调节,主供电19V。。这样才准确

网友:
先换个 屏上去看看

网友:
led屏我碰到暗屏的首先换屏再测借口电压

网友:
刚修好一台DELL是 3.3V带不动负载  导致黑屏

网友:
14脚1.7是有EC 发出的 啊  问题不大  不是这个  该是其它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说一点吧
及时显卡不工作 你让亮屏的条件满足 也会点亮背光 ……

不知道能不能解除你的部分疑惑

网友:
这个3.3 感觉你还是找到一个三极管 一个5v 一个3.3 另一个没有 把3.3到另外一个角没电压的

网友A:
我修过一台是在风扇下面的一个电阻好像是r444直接短接就亮了

网友:
你参考一下,不行,两下屏上电压

网友:
怎么说呢感觉你们的先看供电vcc ,ec信号,lvdclk 。lvddata他们是否都有信号,我感觉这个问题是一步一步排查的,当然我是屌丝说的不对的地方别往心里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台是在风扇下面的一个电阻好像是r444直接短接就亮了

请问这个r444是给屏开启电压的3.3v,你当时开启电压正常么  如果正常也要短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r444是给屏开启电压的3.3v,你当时开启电压正常么  如果正常也要短接吗

不正常,一边3。3.一边2。1

网友:
连线强加电压之前最好吧主板那边给断开 不然容易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