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 无复位!不是822啦。

楼主(2015-07-26):
p5g41t-m lx v2 无CPU供电,所以当然复位都没有!北桥附近的MOS管 PQ144和PQ145,在北桥附近!只要上CPU!就发热严重!不上CPU!就跟正常一样!

电压方面是正常的!什么822排阻啊。。。早就换光了。。还是不行!!!。在线求助!!!

网友:
你没换好也会

网友A:
我擦,我感觉被骗了,我以为是882才是重点啊

网友:
。。。。。可是我换了2次了。。。

网友B:
看看这2个管子的管理芯片  感觉带不起负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2个管子的管理芯片  感觉带不起负载 ,,

D极3.3V,G极4V左右。S极1.2V。

插上CPU就发热严重!不插CPU就跟正常一样。这2个玩意是由AS324M-E1控制着。此IC  14脚。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芯片可能短路了,不插cpu不发热是因为没插cpu,1。2v不会通过cpu供给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1.2 此处应该正常  还是重点修CPU供电处吧

网友:
被骗了 来看通病赚经验的 楼主没修好呢

网友C:
把CPU旁边的小五角芯片换了,这个小东西还会导致复位灯一闪一闪。

网友:
换前面的运算放大器试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CPU旁边的小五角芯片换了,这个小东西还会导致复位灯一闪一闪。

大哥,你是不是搞错型号了啊,这板CPU附近我看了几遍,都没你所说的小5脚 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是不是搞错型号了啊,这板CPU附近我看了几遍,都没你所说的小5脚 芯片!

不是吧能发张整板图片看看吗?

网友:
还以为修好了,修的是别的地方呢

网友:
没觉得有啥新花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能发张整板图片看看吗?

这就是整块板了!

网友:
把MOS管中间间隔的那个大电容换了,我上次修一样的问题,换掉就不会了

网友E:
各大电压都正常就是上CPU那管子很烫的,我问过很多在旁边开店的人都不知道,我自己直接测了下那电容,感觉不对就换了,换过了就好了的,不知道你这个可以不

网友F:
上次修了一个复位都出来了 就是不跑码 这两个管一样很烫 最后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大电压都正常就是上CPU那管子很烫的,我问过很多在旁边开店的人都不知道,我自己直接测了下那电容,感觉 ...

已经更换了。。还是悲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修了一个复位都出来了 就是不跑码 这两个管一样很烫 最后没搞定

我可不希望这板最后的命运是跟你那块是一样。。。。这华硕主板搞死人!

网友:
没有CPU供电,你量一下其它供电都正常不,若是其它供电都正常了,就查CPU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CPU电源芯片容易脱焊,若是工作条件正常的话就加焊一下CPU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CPU电压IC有换吗  我之前有修过换了电压IC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擦,我感觉被骗了,我以为是882才是重点啊

你还用赚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整块板了!

换过IO没呀

网友:
IO没换过! 楼上几位说的CPU核心供电IC也没换过!因为没条件换!没相同的IC!

网友:
楼主解决没  我有两块一模一样的

网友:
上假负载,打对地值看看,有可能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CPU旁边的小五角芯片换了,这个小东西还会导致复位灯一闪一闪。

AM3   CPU旁边才有这个小5角芯片。我修到过

网友:
换了 再说!

网友:
是北桥供电管子

网友:
楼主修好说一下哈

网友:
唉  也是大概这个故障啊   手头有张技嘉大板 独显的  不上u不掉电 上u就掉电  没思路啊

网友:
换供电芯片吧,最好连上下管也一起换了

网友(2015-08-25):
看下mos输入波形,输出波形

网友:
会不会是后期短路引号起发烫,给pq144s极加3v电压,然后就十八摸,看看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
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复位,大多数都说是排阻问题,,现在都成习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擦,我感觉被骗了,我以为是882才是重点啊

我也是被标题骗了。。。以为能学到新东西呢

网友(2015-09-24):
我加焊CPU电源芯片可以正常启动了,有碰到这样问题的可以试下。

网友:
我去,供电管发烫换掉还烫的话八成桥坏了

网友:
这个主板难搞 都是小电阻的问题 返修率很高

网友:
那两个场馆是不是 受358控制 经两个管降压成VCC1.2V的 先打下对地阻值 是不是短路

网友:
我手里有三块这种板子 同样的毛病 没修好  哪位高手帮着分析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被标题骗了。。。以为能学到新东西呢

我也以为有新发现,被骗了

网友:
碰到一样的问题 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那是总线供电啊,不会是北桥有短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