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问题,关于黑屏的

楼主(2015-07-26):
你们说电流上到1.8还不亮屏一般是什么问题,集显,到了1.8之后瞬间掉电,待机0.04,然后直接跳到1.4,最后1.8瞬间掉电,显示也不亮
掉电
黑屏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啊

网友:
拔掉内存看看电流一样不

网友:
能具体点么?

网友:
一个一个拆了 慢慢试了

网友:
集显 ?1.8的电流 ?
什么板子 具体需要查下分析了

网友:
有示波器,啊??打了SMBUS波形看看

网友:
查屏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外接呢?AMD的U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