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79是K72R1这是什么管子啊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5-07-26):
Q79是K72R1这是什么管子啊用什么代换

网友:
估计 论坛 没有人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太难了  主要

网友:
你既然知道了标号 上传下你的芯片的图纸截图 大家一目了然

网友:
:sleepy  对于小白的   来说  无解

网友:
Q79很多板上有,一般为MOS管或三极管,K72R1是丝印,具体的要找对码表才能知道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