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IBM T61解BIOS密码,同时像大家请教个头疼的问题

楼主(2015-07-26):
                                     IBM T61 解bios密码
  先给大家上个裸板的图片如图:                           前几天同行客户拿来个IBM T61说要解BIOS密码,问我能解么,我说‘可以’,于是让老板报价,客户留机,由于我重来没有清过IBM的bios密码,于是我就去论坛和百度查找关于T61解密的问题,网上有很多说法,怎么说的都有,有的说换P24S08,有的说刷bios,还有的说把安全芯片摘了刷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就ok,每个人都说自己的办法ok,可我挨着他们说的办法试都无果
            维修过程如下【1-3步都是走的弯路】:1.找P24S08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此路不通放弃【到最后自己给自己的结论是就算同款机器可能出产年份不同,用的芯片也有所不同】    2.在论坛上找bios刷了三四个无果,3.又把安全芯片摘了下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也无果,这一下子我就来气了,去朋友那里找到了一样的板子,拿着料板回到公司,再次开始研究,把借来板子的bios和安全芯片都移了【密码芯片暂时不知道哪个是,所以没换】过去还是无果,如图: 此时此刻我已经陷入了底谷,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网上乱看一通关于T61解密的文章,4.无意间在bios维修网发现了端倪,在板子上找了这个芯片位置如图:
用料板上的芯片代换ok,于是让经理在网上订了个8356908和安全芯片,两天后到货换上竟然报0192错误,后来把料板的bios移了过去,正常亮机ok,到此为止此机修复

          虽然这个机器的故障很简单,但是对于向我一样不懂解密的人来说,那就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帖子编辑的很草率,希望不懂的人看完这个帖子,以后遇到类似解密的问题,接过手就有头绪和思路
            另外通过此贴想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手里现在有个联想Y410P  N卡的机器,故障为独立显卡驱不上,在系统内独立显卡始终都是打叹号,把关于显卡部分的所有驱动都卸载后又重新安装官网驱动还是无果,显卡芯片换个全新的还是无果,现在我真的是不知道重哪下手了,希望论坛上有修过类似机器的人告知一二,让小弟少走些弯路在此机器上

网友A:
用料板上的芯片代换ok,于是让经理在网上订了个8356908和安全芯片,两天后到货换上竟然报0192错误,后来把料板的bios移了过去,正常亮机ok,到此为止此机修复
为啥还去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料板上的芯片代换ok,于是让经理在网上订了个8356908和安全芯片,两天后到货换上竟然报0192错误,后来把 ...

那些件都是朋友板子上的,借来的东西早晚都要还的

网友B:
独显驱动 不正常
我见过 CPU导致的 供电导致的  现存导致的

当然前提是排除了软件和显卡本事

网友:
同求显卡能检测到,是感叹号,就是驱动打不上的问题,求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显驱动 不正常
我见过 CPU导致的 供电导致的  现存导致的

明天我排查下软件 ,之后在考虑下供电方面和你说的cpu和显存  显存你是换好的么

网友:
我感觉联想y系列的显卡问题不好修,以前有台a卡的y460换了两个显卡就是独显驱动打不上,一直感叹号。不过当时没刷过BIOS试。

网友C:
如果按照BIOS维修网站的说法,新款IBM密码不是存在24S08,那这个帖子就是有问题的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1856-1-1.html
帖子中说u22就是存放密码的24S08芯片

所以,BIOS维修网也说的不完全正确
据查图分析,只要追寻南桥的SMB_CLK SMB_DATA的去向就可以找到密码芯片
比如这是T420的,密码在U22 24S08芯片

这个是你修的T61独显吧,芯片U4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照BIOS维修网站的说法,新款IBM密码不是存在24S08,那这个帖子就是有问题的了
http://www.chinafix. ...

这个问题应该让大家验证下,那天我遇到的IBM t61确实是没有找到他们说的那个24s08那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应该让大家验证下,那天我遇到的IBM t61确实是没有找到他们说的那个24s08那个芯片

我已经说了呀
你的T61,SMBUS是直接进U43.所以密码就在U43
其他的IBM,SMBUS进24S08。所以密码在24S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