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L551)内外花屏

楼主(2015-07-26):
这GM45 ddr3独显机子原故障内屏不显外接花屏,换了OE907大电容无效,又换了显卡,现在成了内外花屏,偶尔显示正常。花屏如图。会是哪里问题,是显存吗?

网友:
干显存吧

网友:
就是显存问题,遇到过

网友:
明显的初始故障就是显存

网友A:
换BGA显存用风枪还是BGA设备?

网友:
淘宝显存伺候    明显显存不良的节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BGA显存用风枪还是BGA设备?

操作好了 风枪足以
操作不好BGA也可以
我个人是用风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操作好了 风枪足以
操作不好BGA也可以
我个人是用风枪

只能用风枪,BGA台就搞完了。

网友:
干现存吧,明显就是现存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风枪,BGA台就搞完了。

BGA 控制好 也没有问题 我之前就是BGA 觉得麻烦 才风枪的

网友:
问题很明显了,干显存

网友:
还有可能是显卡直接坏掉了,加焊不管用的

网友:
屌丝有跟大神学到一点知识了呵呵

网友:
不错的经验,收下了。

网友:
这么多的同行都说显存问题期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
换显存试试吧,

网友:
现在是显卡C28(VM_R_ADA(13)这个点掉点,问题是刀片挖不出焊点,也不知道接到显存哪个点,图纸点位图上都查不到。有的焊点点位图上能查到线路,有的点一下啥都没有,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