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不出3 5V

楼主(2015-07-26):
滤波电容换过。。芯片换过 。为什么3V 上管会有0.7V电压导致电感也有0.7V电压。。手上有HP主板也是这个问题。拆掉管子G也有2.3V电压
RT8206B发烫 ,换过芯片一样。 搞不明白要测哪里了
芯片

网友:
不要盲目的换芯片 主供电 基准 开启 都有吗

网友:
REF正常吗?线性电压有没有被拉低或者短路啊?

网友:
线性电压是否正常 要是芯片的条件都正常(芯片正常) 就差下外围原件 比如MOS管之类的
当然也可以示波器复制分析下

网友:
也要短路测了在换哇 万一又烧了呢

网友:
芯片发烫,有短路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线性3 5V短路了

网友:
我上次也修了个,和你的问题是一样的换了个RT8206B就好了。

网友:
感觉短路的地方啊,MOS管阻抗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