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0 3259BF6只有开机第一屏求助

楼主(2015-07-26):
Thinkpad e530 3259BF6 配置:i53210,芯片组:HM77,显卡HD4000和GT635M,内存:6G, 主硬盘镁光64G SSD用作系统盘,GPT格式,UEFI,光驱位是原装500G机械硬盘,bios:官方最新版2.55。
从win8.1升级win10 10240,清理垃圾导致microsoft Edge浏览器不工作,想从原来的win8.1系统备份恢复,于是从“高级重启”到“UEFI固件设置”,进bios修改的项目:UEFI only改为legacy first,关闭security boot,因为这样才能选择从U盘启动,
现在的情况是:只有开机第一屏显示“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 up, press enter”,按了enter,不能进系统,也不能进bios!以下所有步骤前是放cmos电,或者去掉cmos电池
1、只有开机第一屏: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 up, press enter,但是按了enter,响一声,就没有其他显示了!
2、F1或者Fn+F1, F2或者Fn+F2,F12或者Fn+F12,都不能进bios
3、拆掉所有硬盘,重复第一步和第二步,同样进不了系统和bios。
4、换其他笔记本正常使用的MBR引导的系统盘安装上,同样的结果!
5、去掉内存条,正常报错!且没有开机第一屏!
6、再去掉网卡,还是只有开机第一屏!
7、开机,按住esc,还是只有第一屏
8、F1-12,分别依次进行,只有第一屏!!
9、官方iso bios刻录到U盘,并且将官方exe  bios释放的文件复制到U盘,开机按住esc。Fn+esc, Fn+R,等,只有开机第一屏!!!
9、拆机发现主板上的bios芯片有两个:第一个:U5三排字--cFeon Q64-104HIP Q24702A 1230LDA,第二个:winbond 25Q320VSIG 1222编程器该怎么刷?

找售后服务中心,没有任何检测设备,重复了我所做的一系列动作,判断为:主板坏了,换主板1100大洋,返厂850大洋,批评了售后设备简陋后背着烂电脑回家了现在在此请教各位,怎么办?先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5-9-8 07:36):
编程器 bios U6 解决!!

网友A:
关机,按侧面的小按钮开机就有选项进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按侧面的小按钮开机就有选项进BIOS了。

侧面没有任何按钮啊!!

网友:
有二个问题需要解决的。BIOS正确的设置问题,可参照网上的帖子。硬盘要重新格式化,把里面所有的内容清空,现在硬盘安装WIN8系统,里面的参数跟之前的硬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拿到电脑维修店去修吧,至少不会像售后那么坑人。

网友:
难道真的是主板坏了???

网友:
刷写bios U6,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连bios都进不去   那只能刷bios了  如果你没有工具 最好找师傅给你弄  以免问题扩大    如果自己动手的话  就先刷U6 4M的bios  不行在刷5u

网友(2024-07-27):
您好,我看到您的帖子,我也打算刷这个E530的BIOS,看到您的E530 BIOS刷的是 winbond 25Q320VSIG这个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