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 版号 X55VD RVE3.2屏幕颜色偏绿,有很多坚线!

楼主(2015-07-26):
华硕X55V 版号 X55VD RVE3.2屏幕颜色偏色了,有很多坚线!坚线还在变地方,不闪!外接其它显示器,正常的很。救高手能帮我分析分析是屏幕坏了?还是屏幕排线坏了?
华硕

网友:
这怎么就已解决了??*脏话*。才发上来。

网友:
这个明显屏坏了啥

网友:
换张屏幕嘛

网友:
屏。这种花法不是屏线!

网友:
屏的可能性最大 排线也有可能还有显卡

网友:
我觉得是应该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和屏线都排除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 有条件就代换排除 显卡 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屏吧 线换过吗

网友:
能进系统正常工作 显卡的几率不大呀 屏线的几率也不大 建议换屏 试试

网友:
建议直接换屏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基本确定是屏的问题!外接台式显示器一切正常。等客户确定修不修。几大百嘛!

网友:
一般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把屏线重新插一下还那样就是屏坏了

网友:
一般这样得情况都先找张屏换下,

网友:
怎不先换个屏或屏线,再不行...再来问

网友:
换屏啊我在华硕天天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直接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