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开关电源改造,担心实际功率上不去,散热不充分,不稳定性反而上升

楼主(2015-07-27):
我用自己修好的航嘉老电源(TL494+LM339系列)加了交流滤波保护之类的,又换了两只开关管(原来是J13009-2小管,现在换成250W的C3998大管),后级低压整流管加大了(+5V管从MBR3040PT换成了两个STPS4045CW,+12V管从BYW51200换成了两只B30100CTG)。其他地方没敢动。

这样的老开关电源,这么改造,我担心实际功率会不会上不去,散热会不会不充分,不稳定性会不会反而上升?

还有+5V,+12V,+3.3V,包括+5VSB的纹波怎样简单用万用表测量出来?或者用其他简单方法测出来?

网友:
       换高于原来参数的管子,增大的电源功率容量很小,很有限。因为电路中的开关变压器元件参数限定了这个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至于波纹吗,上示波器啦。

网友:
而且不单要换几个管子吧,相应的主滤波电容等元件都要一并更换的

网友:
楼主单纯换管子提高功率有限,开关变压器才是关键........

网友:
一般开关变压器都有哪些型号?通不通用我不知道,所以不敢贸然行事。望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另外滤波电容由于空间有限,加上大容量的滤波电容体积都加大了。无法安装,很是无奈。

网友:
所有的整流元件功率也要提高

网友:
要功率上得去,不单要换开关管,开关变压器也要处理。

网友:
我觉得你把这些换了只是这个电源在这个功率上稳定了而已。。功率并没有什么提升。一般限流限压这些参数是在研发的时候就算好的。。要改必须把这些的参考都改了才行。。这样的心机加时间不如买个大功率的更好!

网友:
回9#:你说的太有力了。我没敢这么说。
因为这里的设计原理我确实不甚明了,更不清楚其中的设计参数计算方法。
想想这样片面地加大所谓的功率元件,无疑隔靴挠痒,无济于事。

但。。。我心里又有一些想法:这些电源的真正容量是很大的冗余。。。。是不是我们侥幸一点,能提升一点功率呢?。。。。

网友A:
水管 就是那么大  换大龙头 也不会出水多一点

网友B:
要想简单提高功率的花钱,就是加强散热,比什么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想简单提高功率的花钱,就是加强散热,比什么都好,

非常支持,楼主的改造思路投入大产出小,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管 就是那么大  换大龙头 也不会出水多一点

很形象,说到本质上了。

网友:
我想知道这里面哪些地方是“瓶颈”?

网友:
咱直接针对最关键的某个部件,换了它!!好吗?

但我不知道现在哪个才是关键的“瓶颈”元件,咱就换它,好吧?!

望大家伙指点迷津。先谢谢!!

网友:
还有,大家维修(特指开关电源维修用)时用的示波器是单踪的还是双踪的?
其多少M以上的?10M的单踪示波器行吗?

网友:
这样弄有价值吗?  楼主是想体验一把DIY也就算了,如果单纯想搞个大功率电源,买个2手就是了,现在二手很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