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关于植株

楼主(2015-07-27):
如题,请问下坛子里的大哥们,手机芯片植株是用锡球好点还是锡浆好些,遇到个MT6323GA的芯片,个头太小,用锡浆基本是次次不成功啊,哪位大哥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手机肯定是用锡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肯定是用锡匠呀

芯片太小了,我每次都失败。。求攻略

网友B:
我发布过视频。你找下。手机版块置顶

网友:
植株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布过视频。你找下。手机版块置顶

我找找看,谢谢老师

网友:
哎  你要是遇到小苹果那还不哭死啊!那集成度非常高的。

网友:
讲究干净

都去吹。。焊 都先加  焊 油。。非常关键

网友:
小苹果的  表示失败N多次了  不知道咋弄   故求教

网友:
手机的都是用锡浆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