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尔1440奇葩问题求助》的维修方案

楼主(2015-07-27):
戴尔1440奇葩问题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4904-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这是我半个月前的求助帖子,看到大家的回复,我没有做任何回答,因为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乱说的。
机型:戴尔Inspiron 1440
版号:08265-1
故障:开机屏幕少笔画。BIOS电池放点后,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接内屏,到系统输密码地方暗屏,或者插U盘不能引导。
维修过程:开机屏幕少笔画问题遇见很多,一般是显卡问题,可我的BIOS放电就好了。接下的问题就真的害怕了
《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接内屏,到系统输密码地方暗屏,或者插U盘不能引导。》其实看到这故障的时候我已经,抱着放弃的心态了,原因是U盘不能引导,首先想到的就是南桥。到系统输入密码地方暗屏,这问题就多了比如液晶屏、EC、显卡都有可能,难道挨个换芯片,哈哈 。。。。。。。。。。。。。。。。。。。。于是各种忙,各种乱半个月后的昨天,拿起机器没有多想,直接先修到系统输密码处暗屏故障,首先想到的就是LID信号,于是从待机开关下手,此机器待机开关是查到主板上的一点点小板,拔掉后一样,接下来查图纸----------------------------------

可以明显的看到,LID_clos是经过R5107到接口处的,怀疑接口有问题,直接下掉R5107开机测试问题,开机测试一切解决。
修复此机器的疑问就是:为什么LID_clos会造成U盘不能引导,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A:
LID_CLOS如果处于低电平,那么是处理休眠状态,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网友B:
费神又费力。 老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_CLOS如果处于低电平,那么是处理休眠状态,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吧

可是显示屏显示正常,U盘不能引导 报GFX什么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费神又费力。 老累了

强烈要求建议你把头像换了吧,总是给人一种诱惑

网友:
字体看上去乱码了,放电就能好而不是显卡内存,看来你人品相当好。

网友C:
用的是什么U盘,什么版本的PE。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U盘,什么版本的PE。

各种都不能用,板子修好了,都能用

网友:
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下次注意!搜藏了

网友:
表示俺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哈哈  第一次见就对了  因为我修的都是神机   光看不加分  怎么当官的呀

网友:
真的是很奇葩的故障诶

网友:
这种问题第一次听说

网友:
奇葩的问题

网友D:
厉害,这问题都被你解决了,,,大神知道显卡可以显示出来,只不过独显的驱动感叹号,怎么打都打不上是不是现存问题小弟虚心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这问题都被你解决了,,,大神知道显卡可以显示出来,只不过独显的驱动感叹号,怎么打都打不上是不是 ...

驱动问题,也不排除显卡坏呀

网友:
有时候后级5V不足也是可以正常开机的,现象问题就是USB不能用。休眠信号会导致后面的电压不足吗?求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