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教你维修十大常见手机故障

楼主(2015-07-27):
  【症状一:听筒失灵,听不到对方讲话】原因:听筒损坏,受潮烧毁,某些翻盖机的排线是连听筒的,所以如果排线损坏,那么听筒也就损坏了。可能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机器进入过水,虽然不是很大量,但是日积月累也可能造成问题,而且翻盖手机的排线是特别容易坏的,翻盖次数惊人的话,排线损坏也只能无奈的去更换了。

  【症状二:送话器损坏,对方听不到使用者说话】原因:有些国产手机很妖,会有个耳机模式,如果开启这个模式,就可能关闭了话筒,所以对方也就听不到用户讲话了。也可能是手机的送话器损坏了,造成其损坏的原因,绝大多数是因为进过水,笔者想,表是这个用户的口水量很大,经常讲电话,话筒里水分比较充足,于是就坏了。

  【状况三:键盘失灵,无法控制手机】原因:如果是因为灰尘多,接触不良而导致的某几个键不好的话,只要把灰尘清理干净就可以,但是如果是主板上的按键保护板损坏的话,那么就要补个焊了。造成的原因也是因为受潮才会引起的,所以夏天的时候,如果出汗比较厉害的话,还是不要把手机贴裤子放,因为比较容易被汗或水蒸汽所侵蚀。

  【状况四:摄像头无法使用,拍照功能无法开启】原因:可能是摄像头的排线损坏或者摔过后松掉了,严重的是摄像主板上IC损坏,那样就要对主板进行维修了。当然,最严重的是,摄像头本身的损坏,那样的话,更换一个摄像头的价值也是不菲的哦。

  【状况五:白屏、手机无法正常进入功能菜单】原因:大多是手机的软件出问题,只要重新写入就可以解决。师傅又说也可能是排线出问题,如果黑屏的话就可能是排线问题了,如果CPU的字库损坏的话,也可能导致白屏,比如以前诺基亚的NG,就很容易白屏,因为英文系统的机器,装了外挂中文输入法就很容易白屏,所以这种问题是挺让使用者烦恼的。

  【状况六:无信号,但是显示CM*】原因:大多因为中频损坏了,可能是挤压或者摔落后造成的损坏,但是某些机器却是因为机器本身的原因,比如诺基亚的6280,有很多机器就会莫名的出现无信号或者信号不稳定的问题,后来请教了一下师傅,他说6280的中频采用的是无铅焊锡,但是这个焊有缺点就是熔点要求太高,所以补焊相当困难,难度技术很大,所以目前很多6280无信号的问题是比较难解决的。

  【状况七:无法开机,死也开不了】原因:可能软件出问题,但是大多是硬件的问题,刚才笔者朋友的7610就是因为CPU虚焊了才会导致无法开机的,只要补下焊就可以解决问题。然后还可能是字库损坏,逻辑供电损坏;电源开关部位损坏也可能导致无法开机的;还有时钟信号不好,也会导致不开机。一般手机无法开机的原因基本包含以上这几点。

  【状况八:SIM卡*入后,显示未*入SIM卡或SIM卡无效原因:师傅说一般是SIM卡供电或者SIM卡时钟出了问题,一般检查这样的机器需要使用示波器来检测,需要看具体的波形来解决不同的问题,貌似很专业的感觉。也可能是SIM卡本身损坏了,更换别的卡尝试一下。还有SIM卡的触脚短路,加焊一下可以解决。师傅说手机进水真的千万别开机,否则后果真的很严重。

  【状况九:无网络,一直在搜索网络】原因:师傅说大多是功放损坏,少数也可能是中频的损坏,造成这样的后果,也是因为手机摔的不巧所造成的。

  【状况十:手机充不进电,无法使用直充充电】原因:一般是充电保护板块损坏,也可能是手机的尾*接口损坏,造成这样的损坏,可能是手机使用直充时时间过久、温度过高,导致尾*损坏,所以夏天的时候,如果不开空调,室内温度过高的情况下,还是别充超过12个小时为妙,对电池不好,对手机也不好。以上所罗列的十个状况,就是一般手机会出现的情况,也是大多数手机会出现的一些病况,虽然有些是机器本身的问题,但有些也可能是不经意的人为所造成的,所以笔者在此提醒广大使用手机的朋友,平时还是要多多保护好手机,尽量不要进到水就好,避免高空自由落体,虽然有时候摔一下并不会立刻造成手机出问题,但是久而久之,手机还是会积劳成疾的。所以,爱你的手机,对它好一些,如果它生病了,及时带它去看中医,咳咳,是去维修。

网友A:
你这些 大部分都是接口 遇见空气氧化造成的   洗板水 或者酒精 清洗就好   好像没有说主板的信号方面的 故障和案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 大部分都是接口 遇见空气氧化造成的   洗板水 或者酒精 清洗就好   好像没有说主板的信号方面的 故 ...

谢谢提醒,关于后面的话我再网上多看一下关于手机故障处理的帖子,提供给大家参考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共享!

网友:
感觉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
总结的比市局领导的发言还精辟

网友:
大致范围确定了,具体的问题还需要分析图纸,还需要很好的焊工才行的

网友:
学习还是不容易的

网友:
资料不错,接口遇见氧化的不少,都是洗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