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修昂达nf520的d3不跑码

楼主(2015-07-27):
今天早上客户说电脑开不开机了 问了一下什么原因造成得 客户说就头一天把电脑拿到公司到公司就打不开了 也没磕了碰了 报完价把客户支走开始了简单得检查 于是我打开电脑看了一下不跑码 先一步一步来 拆开机箱看到开关居然是客户拿两个线短接弄得 把开关拔下来故障依旧 于是看了一下重启键 妈的重启键居然按进去了 把重启键一拔掉 熟悉得跑码出来了 把重启键换完OK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  一个重启键坏导致主板不跑码

网友:
这个还第一次遇到耶,

网友:
网吧机器很多是这样的 原理是  开下开机键 主板循环重启 所以不亮机

网友:
楼主还真是细心啊,学习了。。。。。。

网友:
经常遇到  有的直接导致复位灯一直亮着

网友:
我去  这叫秒修?  我擦擦CPU或者内存好了的  是不是也叫修呢?

网友:
我更换一个电池才叫秒修

网友:
相当于短路吧,应该反复重启吧,为什么不过内存呢,求解

网友:
复位键问题和电池是很多常见的问题.不算修.

网友:
回复给疾风吗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