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Ascend--G7 常见故障修复指南

楼主(2015-07-27):
华为Ascend大体分为四个系列:D,P,G,Y ;分别是钻石,铂金,黄金,年轻;华为G7也是被定位为中端的“金属良品”。而华为也真的是毫不吝啬地将它打造成“钢铁侠”。那么去年(2014年)受大众喜爱的这款G7大家用了也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小A把华为G7一些常见的故障修复指南整理一下,供大家参考使用。

    1、大家最在意的G7参数都有哪些?
  答:
  屏幕  5.5英寸    运行内存 2G     机身内存 16G     分辨率 1280*720     摄像头 前500+后1300万像素     电池容量 3000mAH     网络 移动4G+双4G
可以说G7虽然没有什么装置是特别突出的,但它是2000左右价位中一部比较均衡的手机

    2、  现在哪里可以买到华为G7?
  答:在天猫商城,京东商城,和华为商城以及华为线下的店铺等均有售卖。我们对比一下线上几家商城提供的华为G7。

    3、华为G7如何设置指南针?
  答:a.校准一下指南针,可下载软件如androits compass这个指南针软件;
b.每次打开后用手把手机摇一摇,打开手机指南正软件;
c.校准后要把手机水平面拿住或放着,才可准确。

    4、华为G7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答:进入系统设置--备份与重置--里面有恢复出厂设置注意(恢复后手机上的数据会消除)
    5、华为G7变砖了、手机忘了密码进不了系统了想要恢复出厂设置要怎么办?
  答:a.先把手机彻底关闭;
      b.按住手机的音量上键 + 音量下键 + 电源键10s进入recovery了,在recovery中音量键表示选择,电源键表示确认;
      c.选择【wipe data/factory reset】(中文版的是:清空所有数据,也就是恢复出厂设置了),
然后按开机键确认,再选择【yes - delete all data】(是的 - 清空所有数据);
      d.选择【wipe cache partition】(中文版的是:清空缓存),然后按开机键确认,再选择【yes - wipe cache】(是的 - 清空所有缓存);
e.最后选择【reboot system now】,按开机键确认后启动手机就可以了。

    6、G7移动版无法搜索到WLAN信号?开启WLAN后,无法搜索到无线路由器的WLAN信号,但其他设备搜索WLAN 信号正常,如何处理?
  答:a.确定无线路由器SSID 是否隐藏。
  b.重新关闭再开启WLAN。
  c.通过右下方虚拟按键进入任务管理器,清除系统缓存内容。
  d.重启手机。

    7、动版因死机导致的各种长时间无反应现象,长按电源键20S,手机强制重启?
  答:如果同时按住上下音量键,电源键,或长时间按住电源键8S左右,手机会概率出现因死机导致的各种长时间无反应现象,此时需要长按电源键20S进行恢复,建议采用以下途径升级到最新版本:
  方式1:关注系统推送的在线升级信息,按照提示操作,实现快速升级;
  方式2:本地升级,升级前请务必确认个人数据已进行备份,否则,此升级操作会导致个人数据丢失,升级后通过备份应用进行恢复。

    8、G7移动版联系人头像无法显示?
  答:必须要联系人存在手机上方可显示,可以进入联系人里面去设置想要设置的头像。

    9、G7移动版耳机声音不均匀?
  答:检查耳机是否插到底;更换为标配耳机。

    10、华为手机,语音信箱的提示音持续时间很长,能否进行设置?
  答:voice mail的铃声的长短是不能设置的,像闹钟和来电铃声的长短都不能进行设置,响铃的长短都是手机预置的。

     11、荣耀钱包/华为钱包升级到最新版后找不到往钱包充值的充值键,无法充值钱包?
  答:荣耀钱包/华为钱包充值的费用只可以用来购买虚拟商品,比如付费主题或者一些游戏等,一些用户可能会认为在线购买手机、物品等一些商品也是虚拟商品,为了避免给用户造成虚拟商品意义上的混淆, 在荣耀钱包首页将充值按钮去掉,只在一些相关应用场景下才提供充值入口,例如购买主题,在点击购买时会提示登录华为账户,在登陆成功系统启动“华为支付”,在支付对话框中会有“充值”入口,用户就可以继续为荣耀钱包充值了。

    12、微信视频语音对方听不到声音?
  答:首先请确认一下手机管家》权限管理》录音权限中微信权限应选择为“允许”。如果仍然无法解决,请重新卸载安装微信。

    13、手机自带闹钟到时间不响?
  答:闹钟不响的问题一般跟您下载的某些第三方软件如360等干扰有关,
  建议您先在设置-应用程序管理-时钟中清除数据,并备份手机数据后恢复出厂设置再观察是否恢复正常。

    14、G7移动版安装的乐视应用不能播放1080P超清视频?
  答:常见的三种分辨率,分别是:720P(1280×720P,非交错式欧美国家有的电视台就是用这种分辨率),1080 i(1920×1080,隔行扫描),   1080p(1920×1080,逐行扫描),其中网络上流传的以720P和1080p最为常见。
  视频文件是否超清的界定是由视频资源的分辨率决定的,但每家网站对自己的超清界定标准好像也不同,如,优酷是根据CPU最大频率判断是否显示“超清”。优酷、腾讯、土豆、乐视、Pplive,这几家应用目前只有乐视的在线1080P超清视频不能在G7产品上看,其他的应用都能看;
每个视频应用设置里都有个缓存优先选择模式,设置最高是高清,因此缓存
下来的视频文件也都不能播放超清,G7产品上预置的华为视频播放器可以支持播放本地1080P的视频文件。

    15、G7移动版来电自带铃音设置方法?
  答:设置>设备>声音>来电铃声和振动>选择相应的铃声,点击确定图标。

    16、G7移动版听音乐有电流声音?
  答:检查是否是歌曲有问题;重启手机;恢复出厂设置
  在主屏幕,设置>隐身和安全>备份和重置>个人数据>恢复出厂设置。

    17、G7刷微信朋友圈动态里有微视频,屏幕就闪,一道蓝色的画面,晃来晃去?
  答:您好,请您尝试重新启动机器解决问题。

    18、华为G7连接不上电脑怎么办?
  答:a.在手机中点击【全部设置】点击【关于手机】,然后不停的连续点击【版本号】如果出现了开发者模式不就不点击了。
  b.返回到手机桌面点击【设置】点击【开发人员选项】,进入之后只要把【USB调试】选中即可。

    19、华为G7 SIM卡怎么插?
  答:利用手机的耳机塞子就可以轻易打开卡槽,把卡放进卡槽,轻轻推进去就行。

    20、华为G7快速强制关机的方法?
  答:华为g7快速强制关机只需要我们长按电源10左右就可以重启手机了。

   21、华为G7支持双击亮屏唤醒屏幕这个功能吗?
  答:华为G7是支持双击亮屏这个功能的。

   22、华为G7双击亮屏唤醒屏幕这个功能要怎么设置?
  答:a.进入手机的设置-动作控制-手势控制
  b.进入这个界面后,要打开这个功能,点击“双击唤醒屏幕”即可

    23、华为G7修改运营商名称的方法?
  答:a.先必须把手机给root了
  b.手机中下载并安装好了SQLite编辑器
  c.下载好SQLite编辑器后并打开它,点击打开软件往下拉,选择systemex
  d.点开systemex找到编号62的plmn,选中它
  e.选中plmn之后点击上方的“铅笔”进入编辑模式,找到运营商的位置
  f.手机卡是什么运营商就改什么,改成你自己想要的文字,(记住,一共要改三次,因为一共有三个,别忘了)改完之后,你可以自己仔细检查下,其他东西千万别动!改完之后选择保存即可:保存此文件,结束后打开飞行模式,然后再关闭。
  g.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原来的运营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您现在更改的名称。

    24、黑屏状态下,怎么拍照?
  答:快速两下音量下键,可以拍照。

    25、华为G7黑屏状态下,怎么打电话?
  答:按住下音量键,听到声音后说出通讯录里面的名字可以打电话。

    26、下拉通知栏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答:从左上下拉是通知,右上下拉是开关部分。从屏幕中间下拉能直接搜索应用。

    27、华为G7怎么迅速截图?
  答:长按下音量键和电源键两秒就可以截屏。

    28、华为G7怎么自由切换壁纸?
  答:无需解锁,向上一滑,即可操作:自由切换壁纸,并可以保存喜欢的图片日历、计算器、手电、拍照一触既开。

    29、华为G7怎么快速进入音乐?
  答:杂志锁屏状态,双击屏幕可进入音乐界。再双击可返回杂志锁屏界面。

    30、华为G7怎么自拍比较方便?
  答:自拍状态点击屏幕,三秒钟后自动拍摄。

    31、华为G7怎么样才能先拍照后聚焦?
  答:全焦模式可先拍照,后聚焦。

    32、华为G7在相机图库怎么能快速拍照?
  答:在相机图库,下拉就可拍照。

    33、华为G7怎么样像网上说的一样可以弄雾气?
  答:镜子功能网话筒处吹气屏幕就会出现雾水。你再吹气,雾水会快速消失。

    34、要怎么才能快速进入设置页面?
  答:长按开关栏里的图标,可自动进入相应的设置界面。

    35、华为G7可以进行进行商品比价吗?要怎么弄才行
  答:用相机可自动搜索条形码,二维码,点击详情就能进行比价。

    36、华为G7拍摄技巧?
  答:长按相机屏幕,可拖动对焦框和测光框,可分别调整对焦点和测光点。

    37、华为G7如何实现双卡双待同时能插入内存卡?
  答:a.将sim卡裁剪成能够贴合住sd卡背面的形状。
  b.使用强力胶贴合sim卡于sd卡。
  c.将制作完成的华为G7三卡合一放入卡槽上进手机,开机查看是否制作成功。

    38、华为G7后台运行QQ和微信收不到消息怎么办?
  答:a.设置,WLAN,高级设置,在休眠状态下操持WLAN连接,选择始终。
  b.设置,无线和网络,更多,移动网络,始终连接数据业务,(若不开启,无WLAN熄屏30分钟后自动断开数据连接)
  c.设置,省电管理,设置为普通省电(智能省电无操作熄屏30分钟后自动关闭后台应用)
  d.设置,省电管理,切换到耗电详情,锁屏后继续运行,QQ,微信,开启
  e.不要任性使用一键清理功能,原因:因为一键清理是会清空所有后台程序,这样上面设置的全部无效。

    39、华为G7设置隐私保护密码的方法?
  答:打开》设置》安全》隐私保护》开始使用。然后选择一种密码样式,设置机主密码和访客密码。
  注:若您已经设置过锁屏密码,将默认使用当前锁屏密码作为机主密码。

    40、华为G7设置要保护隐私信息的方法?
  答:设置》安全》隐私保护,输入机主密码,进入隐私保护界面,设置要保护的隐私联系人、相册和应用等。

    41、华为G7手机自动关机、黑屏死机的四种解决办法?
  答:a.检查手机卡及内存卡(SD卡)的插卡方向是否正确,有时候安装不正常也会导致自动关机
  b.检查手机电量是否有电(通过插上充电看充电界面),电量不足2%会导致自动关机。
  c.软件问题导致自动关机,请确认近期是否装了什么不兼容的应用导致手机近期突然异常关机。
  建议用户恢复出厂设置并升级到最新的软件版本。(恢复出厂设置前请提前备份好关键数据)
  d.长按电源键10秒以上进行手机强制重启,如果手机能够正常进入到待机界面,
  则通过普通升级恢复操作方式进行手机修复。如果仍无法开机/无法重启,则通过强制升级恢复操作方式进行手机修复。

  42、华为G7普通升级恢复方式?
  答:恢复出厂设置
  操作步骤,手机设置中,依次点击“备份和重置”->“恢复出厂设置”->“重置手机”(如下三图显示),
  手机重启后会完成恢复出厂设置,然后自动重启正常使用。

    43、华为G7怎么在线升级 ?
  答:操作步骤(要保证手机连上WIFI,可以上网),”设置”->“系统更新”->“检查更新”->“选中新版本”->“选择下载并安装”启动升级。

    44、硬件问题导致自动关机要怎么办?
  答:该情况下是无法通过上述3种办法排除解决的硬件故障(比如内部电源线接触断路之类的),会永久无法开机。
则需要找华为售后服务网点去进行硬件检测。

     45、华为手机怎么去掉提示更新的角标?
  答:a.在手机屏幕上张开两个手指,进行合并滑动,页面切换界面,这里我们不是为切换主界面,而选择"更多"。
b.在这里可看到有一个图标角标的选择项,点击进去。
c.进来之后就可以设置了,想那个不显示的话,就把它关闭就可以了。

    46、华为手机怎么设置锁屏文字签名?
  答:a.打开你的手机,解除锁屏状态,注意,在手机的锁屏上方,这时是没有任何文字的。
  b.进入到手机的功能页面以后,找到“设置”的功能图标,点击打开它。
  c.上方有两个切换栏,我们需要选择“常用设置”这一栏的功能,点击进入常用设置。
  d.进入常用设置以后,我们向下方滚动屏幕,找到“解锁样式”这个菜单项。
  e.点击进入“解锁样式”以后,找到一个“锁屏签名”的菜单,点击它。
  f.屏幕上出现了输入文字的对话框,你可以在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要的表达的文字内容。
  g.输入完毕后,你可以退出手机的功能画面,然后将回到手机的主页面。
  h.等到手机又自动锁屏以后,点击开关键准备打开锁屏,你会发现在手势密码的上方,出现了一行字,就是我们刚才输入的签名档。

    47、什么是华为手机助手?G7上面有吗?
  答:有的。华为手机助手是一款管理华为智能Android设备的工具(包括手机和平板),需要安装在电脑上使用。

    48、G7显示GPS已开启,和实际情况不一样什么原因?
  答:在手机开机后,在开启GPS、数据网络或WLAN时,曾有应用使用过GPS定位功能,然后GPS已开启 就会在历史记录详细信息里存在;
  如果在首次开机后未联网并未使用GPS,则此时这里不会存在GPS已开启一栏。

    49、G7通过OTG线充电时非仅充电模式下连接方式界面一直闪退?
  答:更换一根USB线尝试一下。

    50、G7点击拨号盘,短信,联系人,都会弹出和通讯录界面?
  答:取消和通讯录接管系统应用:和通讯录-云备份(点右上角设置图标)-设置-其他设置-接管系统通讯录-关闭所有子功能。
或通过手机设置中的应用程序管理删除或卸载到原预置版本即可解决此问题。

    51、最后一点,省电小窍门。可以几乎适用任何手机。
  答:a.不使用手机时,按电源键关闭屏幕。
      b.缩短屏幕休眠时间:在主屏幕,点击设置-显示-休眠,设置屏幕休眠时间。
      c.降低屏幕亮度:在主屏幕, 点击设置-显示-亮度,设置屏幕亮度。
      d.关闭蓝牙和WLAN:在主屏幕,点击设置,在无线和网络区域关闭蓝牙和WLAN。
      e.关闭非重要的第三方应用通知:在主屏幕,点击设置-通知中心,关闭非重要的第三方应用发消息权限。
      f.关闭受保护应用:在主屏幕,点击设置-受保护的后台应用,关闭非必须的后台应用程序。
      g.关闭开机自启动程序:在主屏幕,点击设置-开机自启动管理。
      h.关闭后台数据同步:在主屏幕, 点击设置-账户,关闭帐户与同步。
      i.关闭数据业务:在主屏幕, 点击设置-更多… -移动网络,取消勾选已启用数据流量。
     g.关闭GPS:在主屏幕, 点击设置-位置服务,取消勾选GPS卫星

华为荣耀9怎么样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301542-1.html

网友:
这么好的版主,收藏着,赞

网友:
这个比较实用,小技巧不错。

网友:
晕。。。非维修人员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