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MRST#信号问题

楼主(2015-07-27):
联想U450为两块板,一块电源板5581P;CPU板为5585。在进行维修检查中RSMRST#信号没搞明白,请大家指教谢谢!先上图:
5581P板上涉及到RSMRST#信号的截图为:

EC发出EC_RSMRST# 经中间过程到接口板JHDI1
5585板上涉及到RSMRST#信号的截图为:

接口板JHDI1 经中间过程到南桥。
请问Q13和Q27如何能导通。上面的0欧电阻没安装。由于是PNP三级管1脚又有3VALW上拉,分压后1脚也有2V以上,感觉永远无法导通。所以想问各位RSMRST#信号如何传递。特别是Q13和Q27如何导通。谢谢大家。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那下在的双二极管6脚接的哪里

网友:
实际维修中Q13 Q27 可以短接 个人思路

网友:
1脚要为低才能导通是吧!但2、3脚都为信号,又没有上拉的电压,不可能为高呀!所以搞不懂了。6脚的拉入就算再次拉低1脚的电压,也不可能导通。不明白。谢谢taiwanadult!每次请教都给予一定的指点,谢谢!

网友:
没有上拉就有可能是EC内部上拉的,不是一定要有上拉电阻才行了,如果复合二极管的6脚接地,那1脚就只有0.7的电压呀,怎么会不导通呀

网友A:
三极管B极被设定为2.5V左右。
所以只有当EC发来的信号达到3.2V以上时,三极管才能导通。送给南桥。
更多精彩分析,请报名远程笔记本培训,我们都在等你哦
咨询QQ 981775188

网友:
我也这样想过,但我实测一点电压都没有(待机0.052A)。但按开关,开关键灯亮、风扇也会转一会,这时测除显卡供电没除,其它供电都出来了.所以想RSMRST#信号应该正常的.不然按开关不会有反映,对吗?

网友:
那肯定是这样的呀,这个信号是待机正常信号,不会影响哪路电压没有出呀

网友:
有各位的支持,我想我会努力的,谢谢各位的回复.特别谢谢 taiwanadult

网友:
呵呵……RSMRST#这个信号出问题很多的……华硕上面这几天修了3到4台了

网友:
管那么多做什么。只要是3.3V就对了

网友:
待机0.052高了吧?能上电出电压,RSMRST#多是正常,没显卡供电修显卡供电条件。图中Q13/Q27可以拆除然后1/3相连。

网友:
RSMRST是EC发出的

网友:
现在是DGPU_PWR_EN不出信号,由南桥发出的。不知是在什么条件下,才发出此信号.所以在进行全部条件查寻.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是呀!没法的法了.

网友:
非常同意饼哥分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B极被设定为2.5V左右。
所以只有当EC发来的信号达到3.2V以上时,三极管才能导通。送给南桥。
更多 ...

我们都在等你哦~
  这个‘哦’真是点睛之笔,

网友:
南桥的电源好 信号  好像是待机正常后发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在等你哦~
  这个‘哦’真是点睛之笔,

你读出来了勾引的味道?

网友:
这个信号是EC发给南桥的 是3.3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读出来了勾引的味道?

还好我是男的,不然肯定架不住月饼老师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