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独显USB怪问题

楼主(2015-07-27):
      这款机子  usb不能用       全都不能用     进系统后 识别不到USB     设备    不过可以用U盘引导做系统    进PE后鼠标还是用不了

不过可以访问U盘里的数据  其它的东西都可以用     就是当你进PE里 如果再接  U盘之类的也不认  只有在启动之前插入的 U盘才认

程序刷过 系统做过效果依旧   求解      附上图纸

独显LA-4211P REV2.0.pdf

网友A:
你看一下桥那边USB模块条件满足不

网友B:
打开电路图  看看南桥usb模块的条件 吧

网友C:
看看南桥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查桥的USB模块,换桥

网友:
查OC,和南桥那边

网友D:
那应该差不多就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查查USB时钟、模块供电

网友E: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F:
数据短路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G:
我曾经碰到过一台联想的有两个个USB不能用一个可以,换南桥都不行供电也有,还没搞好气死了修电脑

网友H:
我也有一块联想945GC-M2 REV3.3   15-k77-013300    也是这样,所有USB口都不能用。似乎声音也没有了。

怎么回事,哪里的问题?

网友I:
测一下USB中间两根数据线的阻抗,一般在520左右。如果小,南桥挂的可能较大,如果阻抗正常,更换此线路的电感。

网友J:
楼上正解 你量下中间2个口子阻值 如果正常 而且USB供电也一直正常  还想那么多干嘛?直接干桥!

网友:
感觉就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果断换南桥吧

网友K:
如果换南桥还不行再求助啊

网友L:
BIOS的片选脚有跳变

网友:
G430应该用3.0的驱动   你的驱动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电路图  看看南桥usb模块的条件 吧

嗯嗯 嗯嗯 给客户 说桥坏了    客户不修了 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桥那边USB模块条件满足不

嗯嗯 嗯嗯 给客户 说桥坏了    客户不修了 拿走了

网友:
刷过来无果   给客户 说桥坏了    客户不修了 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南桥工作条件满足不

嗯嗯 嗯嗯 给客户 说桥坏了    客户不修了 拿走了说 弄桥太贵了

网友:
嗯嗯 嗯嗯 给客户 说桥坏了    客户不修了 拿走了说 弄桥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差不多就是桥的问题吧。

嗯嗯 嗯嗯 给客户 说桥坏了    客户不修了 拿走了说 弄桥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嗯嗯  谢谢 是南桥问题

网友:
有没有裸板测试下     南桥的几率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数据短路只能换南桥了!!

数据正常  500多   不过也是桥坏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我曾经碰到过一台联想的有两个个USB不能用一个可以,换南桥都不行供电也有,还没搞好气死了修电脑

你那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 呀 呵呵 3.0的需要大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一块联想945GC-M2 REV3.3   15-k77-013300    也是这样,所有USB口都不能用。似乎声音也没有了。

...

找图纸 跑线呀 亲

网友:
楼主现在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测一下USB中间两根数据线的阻抗,一般在520左右。如果小,南桥挂的可能较大,如果阻抗正常,更换此线路的电 ...

谢谢  此板客户已经拿走不修了  我给他说桥的问题 嫌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上正解 你量下中间2个口子阻值 如果正常 而且USB供电也一直正常  还想那么多干嘛?直接干桥!

恩恩额   是的桥

网友:
是呀  报价 客户嫌贵 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换南桥还不行再求助啊

呵呵呵  开始也想直接干南桥 可是万一有什么通病 呢     现在客户拿走了 报南桥 客户闲贵

网友:
引用 网友L:
BIOS的片选脚有跳变

BiOS刷过   不行的

网友:
确实有点怪了。真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那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 呀 呵呵 3.0的需要大驱动的
关键它不是3.0接口

网友:
换南桥 好了 本人亲测

网友:
打酱油来学习得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换个南桥吧!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既然USB启动都能启动,怎么又成了不能用的呢?这个问题确实够怪的,会不会是PE的问题呀?

网友:
这样的问题想必换了桥也不会好。

网友:
pch 问题 加焊后面都可以呢 理论说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