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laogo资料

楼主(2015-07-27):
谁有envion   h2770dgl  m270hge-l20    laogo改成aoc  资料谁有

网友:
hx6822-a驱动板芯片    驱动板型号 715g5306-m02-000-004k

网友A:
不是厂家,别人无法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厂家,别人无法改

aoc  和envision不是一家生产的吗?

网友B:
这玩意可以自己改吗?

网友:
这个本身就是同一厂家的。

如果AOC也有同样的板。很简单,刷个程序。

网友:
AOC E2795VG也用这个板。

但是同一个板,如果刷了不同的程序。按键板有可能不能用的。

按键板是与程序配套的。

网友:
改程序就行

网友:
你有这个程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可以自己改吗?

难道你不知道  我修过几台 明明是联想的显示器  laogo居然是冠捷的 laogo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不知道  我修过几台 明明是联想的显示器  laogo居然是冠捷的 laogo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D:
直接换个驱动板,能如你所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个驱动板,能如你所说的

最少几十台我要一个个换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