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 不充电

楼主(2015-07-27):
来时大短路,充电芯片烧,短路排除换个芯片,能正常开机了,但是不充电,表现为单独用电源适配器和电池都可以开机,同时使用的话不充电,显示为电池工作状态,隔离电路处于关闭状态,PQ203和PQ205的PIN123是0V  ,放电池隔离电路就不通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求助中

网友:
查下电池充电电路

网友:
适配器模式下用适配器的电

网友:
适配器的检测信号

网友:
同时都插上,查充放电的条件

网友A:
你看一下适配器识别信号是否正常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适配器识别信号是否正常哟。

单独使用适配器正常,说明适配器信号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使用适配器正常,说明适配器信号应该是正常的

同时使用的时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使用适配器正常,说明适配器信号应该是正常的

也可以亮机,显示的是电池工作状态,隔离开启,不充电

网友:
隔离电压低于19V,估计只有18.5V左右这样也不会充电。也就是电流不够。换隔离管估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