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0JMVW 这个盘的磁头用什么盘可以代替

楼主(2015-07-27):
磁头坏了,4个磁头。WD笔记本盘里面那个具体型号的磁头可以代用?

网友A:
兄弟,不是打击你,你来磁头代换都不知道。贸然换磁头。。是否风险太大了。。看DCM一行。

网友:
有点深渊....

网友:
这种可能还需要改板或者更换电路板

网友B:
解决了,用了1T本盘替代 顺利拷出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是打击你,你来磁头代换都不知道。贸然换磁头。。是否风险太大了。。看DCM一行。

这种盘磁头通用性挺强的!要是ST那种我哪敢乱来

网友:
嗯西数  磁头 通用性 很强           配磁头   看 板号     看磁头 地图

网友C:
我的ROM坏了,老总能否把ROM发我一个,要是可以的话,整套固件更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ROM坏了,老总能否把ROM发我一个,要是可以的话,整套固件更好,谢谢

西数ROM坏了可以从盘内部生成的

网友:
代换是看电路板,西数只有老款的ROM可以内部生成,新款的都没有了,只能手工看微代码和填写ABA入口地址来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用了1T本盘替代顺利拷出数据

楼主,此板是否是1961的?你最后用的什么替代的?可还有1961板的好磁头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