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学修联想F41A进水机。。。。

楼主(2015-07-27):
如题,客户拿来本说进水了,拆机观察U1及其周围进水严重,U1是个LM393,
       嗯,心里小小高兴一下。。。

      上可调电源,电流0.034,有短路啊。。测3V.5V,没有,,查待机8734A,3V.5V线性出来了。PWM没有,查3.4脚ON3.ON5有 1.5.V2v,

    换个8734A,测PL6和PL7,有了1.3V.2.4V。。。
    断开5V后边PJ7,还短,继续断开3V后边PJ6, 3.3V 5V恢复正常。。。 小开心一下。。
    追查3V到了个3VLAN,6脚小管子。拆掉这个管不短了。。。测管子正常。。果断拆掉网卡。待机恢复正常

   其实,到这里才刚刚算个开始,既然进水在LM393,重点排查:测LM393的3脚,0V 7脚0V,继续追3脚由    PR10,PR14分压来,测PR10前边19V,后端0V,换掉PR10,一个80K的电阻。。
    换好后测3脚4.2V左右,2脚3.3,1脚无输出。。。追查1脚来自PR9,一个103电阻。。测103无穷大。。换之,1脚3V高电平出来了。。

  继续,5脚有5V,7脚0V,咦,5脚高电平怎么不输出呢?换个LM393,测7脚还0V,看来没这么简单:吃个西瓜继续追查,了下7脚经过PR19上拉到公共点。测PR19阻止正常。两端都0V,有点意思。。。公共点飞线到PR19, 7脚高电平顺利出来了,,,嘿嘿。。。

    上电,电流跑0.4左右不动了。。妈蛋。。。拆看网卡下边BIOS 有进水痕迹,。。。拿出迅维淘宝买的的神奇RT809 ,始终提示8.7脚检查连接,BIO也S坏了??,
艹 ,25Q80L。。8M的啊。。。一阵翻料板。。。终于在个三星古董板子上找到个MX 25Q80L,   论坛下BIOS。刷上。
  上机。。0.8不亮机??

  内存不过??喷油伺候内存。。
接屏一路上点1.3 A 亮机,下边上图:编辑半天不知道怎么差图。。只有集中发图了。。。

网友:
你是换了U1就好了吗?还是?????

网友:
估计是乐疯了,忘了主题了

网友:
图放在这L 了; 编辑上传图片就没反应了。。。

网友A:
思路清晰,干净麻利解决故障,好比对待预谋了很久的姑娘,因为有所想,所以够迅速,可见“预谋”(理论基础)的重要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干净麻利解决故障,好比对待预谋了很久的姑娘,因为有所想,所以够迅速,可见“预谋”(理论基础 ...

看来他是早已经有“预谋”了

网友:
不错 不错 已经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他是早已经有“预谋”了

感谢大神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干净麻利解决故障,好比对待预谋了很久的姑娘,因为有所想,所以够迅速,可见“预谋”(理论基础 ...

感谢大师傅捧场,

网友:
太长了,但这是经验,得积累积累

网友:
不错,完全是大师记得聊哦

网友:
很想问问你RT809是什么神器啊??能否拍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