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1G修到快醉了

楼主(2015-07-27):
同行送来一台宏基4551G【AMD】的机子,说是开机不显,插上电流跑0.022-0.98.-1.4A不动了,心里有点高兴了。COMS电池没电或电少了,一量就是,换新的。0.22-0.98-1.4-1.8A,TMD还是不显,重植北桥,开机显了一下,就掉电了,从网上下了BOIS,刷了还是一样,电流从0.22-0.98.-1.4-1.8-0.11一会就回到0.22了。测量EC【NPCE781BA】的101脚KBC_THERMTRIP#为高电平3.3V,15脚S5_ENABLE正常时为3.0V,掉电时为0V,同时3.3V和5V为0V ,过几秒后正常,测量了板子上的各个供电电感电压都有,没有少供电保护的。求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从你的上电电流来看,可以考虑动显卡了。

网友:
楼上正解,加焊显卡看效果。

网友:
桥没有做好

网友:
多谢楼上的朋友,桥做好了,这个敢保证,接上屏能显示宏基的图面就掉电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把你这个图纸上传上来,大家一起研究下

网友:
你不是有示波器吗?都 看到你的示波器探头了。。。用双通做对比啊~~应该是信号问题引起的掉电

网友:
是我果断换板了...

网友:
换板子没有修不好的机器,关键是客户不肯出血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检查下RTC电路      检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A:
CPU换过了和温控电路都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
注意一下 北桥附近  显卡附近的电容

网友:
楼上的朋友,BIOS已刷过了呀,维修大神快出来指点迷津呀

网友:
跑码了应该不是北桥了,不上内存看是否掉电

网友:
用示波器抓哪个先掉啊

网友:
显卡载掉 看掉吗

网友:
看下是不是35V的电容

网友:
开关版hgggggggg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大神们,真是要动显卡吗??总感觉不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我只希望你修好能给个结果出来 不要让这么多人讨论你的问题 然后你修好了默默无闻

网友:
这机子遇到换个CMOS好了的

网友:
我有这个板 是易美迅的  你可以考虑换板 AMD的你不要在花钱进去了,不稳定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这种掉电最头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换过了和温控电路都查了,没有问题,

查下RTC电路,我昨天也遇到一个相同的问题,是小电池到南桥之间的两个电容漏电导致的,你换掉试试

网友:
xiuh修好没有  建议换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真是要动显卡吗??总感觉不是显卡的问题呀,

。。听你感觉搞了北桥有反应了。。也感觉不太像显卡问题加焊试下也行。

网友:
肯定还有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修到抓狂的时候要停了理理思路才可以

网友:
cpu供电电路

网友:
  把内存去掉看看还掉不、。

网友:
考虑显卡,显卡供电,显存供电吧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一哈

网友:
说到显卡的那位是正解,我手上正好有一块,也是到1.8,我加热了一下,就可以上到2.0了,你加热显卡确认一下。

网友:
有可能植的北桥是坏的,在换个吧

网友:
重植北桥之前是不会掉电的,植完就掉电了!肯定是北桥换了,换个新的吧

网友:
修的头疼啊

网友:
楼主看一下是不是开关板的线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不是开关板线的问题,把开关接口拆了试一试

网友:
显卡换换。

网友:
这板大多显卡问题000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2015-09-18):
我感觉还是桥那边是不是没有处理好了呢

网友:
期待结果  这机子不应该这么复杂

网友:
有没有过内存?显卡问题比较大把

网友:
很好的资料  谢啦

网友:
换个桥吧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