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双BIOS

楼主(2015-07-27):
最近 修H61板的时候。凡是怀疑是BIOS 坏的,只要一刷写BIOS 就什么都没有了,(或者将B-BIOS换M-BIOS的就出问题,然后再讲M-BIOS 还原后还是不行,真是见鬼了,, 之前好歹还跑个25什么的,简直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希望有碰到类试情况搞好的,可以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弄的我现在看到双BIOS 的,都不敢去修了

网友:
前几天 碰到片七彩虹的H61也是重新写了个BIOS 之前还能跑码的,刷完后在通电发现主板转一下就停了 。

网友:
双BIOS  互换一下就行了  技嘉好多都是那样的  把主从BIOS对调

网友:
楼上说得好,赞一个。

网友:
确定真的刷对BIOS了?

网友:
拿下来,一个一个地刷,确保一样一样的,试试看。

网友:
学习学习,,,,,,。。。。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还有这种情况我还没遇到过,我互换都能好

网友:
技嘉不是有短接重启排阵开机恢复M_BIOS的方法吗?

网友:
很真的没有试过短接重启开机恢复M-BIOS的方法

网友:
技嘉的双BIOS真心不知道怎么用。你们说短接恢复,但往往看不到效果,都不知道它恢复成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