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22G屏幕不亮问题

楼主(2015-07-27):
有一台戴尔P22G笔记本屏幕不亮,但仔细看有显示,外接正常,应该是显卡的控制信号中断,具体怎样查 求助大神们

网友:
查接口电路,客户建议送修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查屏供电。。不过看情况  你还是送修的好

网友:
如果懂维修的话,就从屏线接口处查询背电开启信号吧,正常应该是3.3V

网友:
估计楼主是第一次  送专业维修点吧

网友:
建议送专业点维修

网友:
背光不亮,送修吧

网友:
可能屏坏了

网友:
也可能是主板显卡的问题

网友:
查屏接口信号是从哪里来的?桥还是显卡?

网友:
不会还是不要搞,以免吧问题搞大

网友:
测量LED_EN  LED使能引脚 (BL ON)引脚为0V ,正常为3.3V,没有图纸真的很难找这个开启电压从何而来

网友:
多谢各位大神无私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BL ON(LED背光控制)链接到显卡芯片一个滤波电容漏电更换后点亮

网友:
拿风枪吹一下显卡  试试 看看亮不亮

网友:
背光部分 慢慢查 很好搞

网友:
要有点耐心哈!!!

网友:
最好是送专业点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