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三个小时维修二修机G480

楼主(2015-07-27):
接到手里通电看待机电流0.007,按开关无反应。迅速拆机上家换过EC,刷过BIOS。简单测试了一下EC的工作条件 供电正常  PM_PWRBTN# 有高低高 EC复位(VCC_POR# 高电平) 心想上家刷过程序,程序可能性不大。EC上家换过 看EC不太新,正好手里有一个一样的 就先换上。怀着激动的心情按开关,故障一样不触发。心想不会是南桥挂了吧,测试PM_SLP_S4# 对地组织400多 正常,这个板南桥不太好做 板子容易变形。还是在仔细检查一次南桥工作条件,南桥供电正常 VTTRTC供电正常 之前没有量RTCRST#复位  一查发现复位只有1.7V 不正常 RTC电路经常被忘记, 把C2104电容拆掉 电压恢复正常通电自动触发 外接正常了 对高手来说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都是秒的机器吧

网友A:
南桥的复位没有  造成不触发  那个电容是有内阻还是完全对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复位没有  造成不触发  那个电容是有内阻还是完全对地了

电容没短路 应该是性能不良 电压被拉低了吧

网友B:
南桥待机基本条件。不能忘记哦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技术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待机基本条件。不能忘记哦

恩,,以后就记住了  RTC电路也挺重要的

网友C:
RTC这 是一个很重要的排查点 以后记得先测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这 是一个很重要的排查点 以后记得先测下哦

恩  这次我是长记性了   下次碰到 类似故障 就知道了

网友:
要从最底层开始  台式机更多

网友:
感谢楼主 基础虽简单但易被忘很多走了弯路

网友:
三个小时,付出得到回报,一定很有成就感。

网友:
华硕的机器RTC电路也都出问题

网友:
不说都忘记了 ,一般都没有测 下次记得一步一步来

网友:
有时运气还是有的。挺玄的,可遇不可求

网友:
不触发这个点和LID都得查

网友:
这种事真不好修,找不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