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90一波三折 不充电

楼主(2015-07-27):
接到这个机器 客户说拿到售后去保修 说人为损坏  不保修。。拆机检测  果断 1.05V 上管烧黑。。好换一套 上下管加芯片。。然后开机 电压正常 嚯嚯。。不跑马。后发现CPU 挂了。。好订货 CPU回来了。。装上 进系统 心里那个爽啊。。吃票子。。尼玛 一接外接电源 短路!!! WQNMLGB  单独 电池或者电源就正常。。这下GG了。。。充电电路 是我一直未搞懂的地方。。于是 特发SOS 一枚  求助.......

网友A:
保护隔离管PQ302/PQ312/PQ309和P2点前面的一个P管查查

网友B:
这个就是查一下所有的P沟场效管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管PQ302/PQ312/PQ309和P2点前面的一个P管查查

师兄 图中PQ312 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查一下所有的P沟场效管是否有问题了

这种定义是 保护电路有问题 还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定义是 保护电路有问题 还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

保护隔离电路可能大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师兄 图中PQ312 起什么作用?

PQ312是电池的放电管,适配器模式下,G极为高。截止

网友:
掉电的不好修哦,呵呵

网友:
一看就知道电池放电管子出问题啦。,,查控制级,不想修电路直接改个二极管上去搞定!!

网友D:
应该是

保护隔离管击穿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就这样了。。没有了。。。

网友:
维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
楼上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反正我是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12是电池的放电管,适配器模式下,G极为高。截止

保护隔离 管子 击穿一个.... 换了就OK 了。。感谢师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

保护隔离管击穿了

正解。。就是保护隔离击穿了。。。

网友:
看看pq312有没有击穿,不行摘掉试试

网友:
哈哈,有跟大神们学学了,小弟撸过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我这个是PU701烧了,PQ701烧了。CPU挂了,现在也是单用电池OK,单用适配器OK。先插适配器再插电池也OK,但是先装电池,在插适配器就大短。。

网友:
这个位置应该很好修啊。。。

网友:
有这个本的ec程序吗

网友:
这问题解决了吗?
应该是隔离管问题吧?

网友:
有一台奇怪的G450把隔离保护管子拿掉电池的电还可以通到公共点都想不通

网友:
插电池大短,隔离管击穿了!

网友:
很明显都是隔离管子的事

网友:
充电电路主要看电池的电池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
这种还好,问题比较明显,就只是保护隔离管

网友:
一般就是放电切换的那个管子击穿了吧

网友:
有的搞了,保护隔离比较麻烦

网友:
隔离管坏,学习一下。

网友:
PQ312摘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