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

楼主(2015-07-27):
这本本刚开始是不触发,换了ec还是不触发,然后旱桥,可以触发了。就是自动上电,没显示,有时候不自动上电,按开机键就有显示,没显示的时候电流到0.6,有显示的时候电流到1点多,cpu,内存都换过,还是一样的,请问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属于不稳定的那种啊,请教下各位大神,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先看一下电池电压是否过低了。

网友B:
不触发时刷过BIOS没?这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因为你焊过桥,再检查一下RTC电路是否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电池电压是否过低了。

电池换新的,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时刷过BIOS没?这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BIOS也刷过,不行

网友C:
独显。集显?你试试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显。集显?你试试显卡吧

我的是独显的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0.6电流,检查看看又哪个电压没出?0.6的电流CPU都没工作呢

网友:
估计还是桥额 好多南桥都修不好的 直接换。。

网友:
你搞了桥  看看是不是桥周围的RTC电路元件被你搞掉了造成的

网友:
桥最好重做、

网友:
加焊是万能的??既然你加焊了桥 主板可以触发了  那你干嘛不换个桥看下 很复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