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

楼主(2015-07-27):
我有一台联想显示器,通电白屏,一会显示正常。

网友:
供电不好很有可能白屏。你说的太简单了。没法分析

网友:
联想的这个情况屏坏的多,量下屏供电,OK就判刑

网友:
说的太笼统,不能判断是哪的故障!屏线、驱动板、屏本身等都有可能!

网友:
电压不稳定吧,很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