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41-UATX V1.1艰难维修

楼主(2015-07-27):
H-IG41-UATX V1.1艰难维修
全貌图

量各供电无短路,上电触发,复位灯常亮,按时序
内存

南桥

北桥

总线没明显场管,直接测CPU正常

测时钟正常

PCI复位1.5 复位灯感觉亮的不明显 (没有拍照)思考片刻 再测CPU供电又没了,有跳变,想想找总线看看目测时钟边上一个8脚芯片8955MP应该是总线供电

测各个脚位,得到3脚4脚1.2左右电压,但是有跳变,好不容易在度娘找到芯片定义

测各个条件正常,换过反馈电阻,打值也正常,怀疑芯片坏。后来想想飞电压看看
把桥供电飞线过来,触发跑马亮机了,这时候已经判断是总线芯片坏了。

那只能找芯片更换了,找了所有料板都找不到苦恼半天。

今天看笔记本板块帖子,无意间看到帖子有一个APL5912脚位一模一样的,大喜 ,然后笔记本料板狂翻也没找到,后来看到APL59**开头的就翻资料对脚位,终于找到一个APL5930一样的。

直接风枪伺候换上,怀着忐忑的心情上电,复位灯涛声依旧亮着,测3脚4脚无电压,对照图纸VIN电压不一样,测EN脚0V,先不管VIN,直接短接5V给EN脚试试,因为之前的8955MP EN脚也是5V,再次上电,复位灯一闪即灭,欢快的跑马了。

更换后的APL5930

HPLOGO再次出现

更换下来的8955MP

装系统正常开关机,此版修复。
附上BIOS

网友:
学习了,,楼主这台式机主板修的太牛了,赞一个

网友A:
我估计不会稳定太久, 你把供电当EN 给芯片 估计会挂的,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啊,唉,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楼主那样的水平啊,没得再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不会稳定太久, 你把供电当EN 给芯片 估计会挂的,

网友B:
上次修到过一样的主板,,CPU供电没有,焊一下PWM芯片 又可以了,有时又不行,,芯片也换了,,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到过一样的主板,,CPU供电没有,焊一下PWM芯片 又可以了,有时又不行,,芯片也换了,,不知道是哪 ...

检查下PWM芯片BOOT引脚对应相连电容或MOS管工作情况。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这板会回来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不会稳定太久, 你把供电当EN 给芯片 估计会挂的,

这里把5V供电短接到芯片EN开启信号引脚相连上拉电阻一端的话,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感觉不会用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查下上拉电阻阻值变化情况。

网友A:
会稳定,,这个芯片是容易坏   可以替换,一体机这个芯片也经常坏。。。。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啊,学习了。

网友:
lz 妳的主板可以压死个人!。

网友:
有时找不到件换,发货有不值得,两难啊

网友:
供电当3N肯定是不行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
看的太精彩!楼主的思路,刚刚的!以后有问题请多多指教!!!

网友:
看到晕晕的  大神 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