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不定时断电

楼主(2015-07-27):
K42JR 不定时断电   BIOS 刷过N个   南桥换过几个 EC  显卡 都换过 还是  不定时断电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通病是那几个电容了

网友:
查温控,CPU显卡供电示波器检测平滑不?疑难问题也不好搞,换过这么多了,沟通换板还好些。

网友:
你这个就差换板了,如果有示波器看CPU和显卡的供电电容是否有问题,如果无,最好查一下温控是否有问题,疑难问题就要多花时间才可以呀

网友:
这种板基本修不好,网上说什么的都有,结果都是白搭,我碰到这种机器,不稳定的故障,基本不修了,浪费时间

网友:
换了那么多东西没是一样的。真的是亏大了  换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病是那几个电容了

哪几个电容啊  大神 指点迷津

网友:
这板子是没啥通病的。。华硕的板子古怪问题一大把

网友:
K42jr 我也遇到了 ,就是查不到那里有问题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把温控拆掉看看

网友:
修过这个机子,,但不是这个问题,,有的是显卡,有时是开机线到IO之间断了,有的是IO旁的排阻

网友:
遇到过显卡问题掉电的

网友:
换CPU 内存 裸板外接试试看行不行 确定板问题

网友:
排阻和电容——,

网友:
哪里排阻 电容 QQ 782843723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华硕的可爱掉电了,排阻爱出问题。

网友:
翻一下通病贴应该可以找到,祝你好运

网友:
这机子是AMD 不是INTER 哦。

网友:
我有个1.6 不显的  刷了N个BIOS了  都不行

网友:
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样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2.2版的有总线供电通病,不知你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这机器 电容问题 有通病的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