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出集显供电怎么修比较快啊

楼主(2015-07-27):
最近遇到很多台都是不出集显供电,其他的供电都出来了,唯独不出集显。集显是要跑码后才出,拆了内存就不会掉电。10台里面有7台都是这种

网友:
这题目很大,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i系列都是如此

网友:
楼主 :你要先了解GFX_CORE的产生原理 再去维修

网友(2015-08-26):
我下载也在修一台C805,也是不出集显

网友A:
我也在修B470,其它电压都出来了,也是不出集显供电,故障时待机电流0.74,偶尔也会自动重启。
经测量,集显的场管阻值基本正常,8脚的驱动 4405也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修B470,其它电压都出来了,也是不出集显供电,故障时待机电流0.74,偶尔也会自动重启。
经测量,集 ...

转换电压全出完了 才回到集显供电这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换电压全出完了 才回到集显供电这一步

好,我继续查,月饼老师说,内存过了才会有集显供电

网友:
我的B470不出集显,说是没过内存不出集显 ,但我强制拉个电,却可以亮机,为什么?

网友:
大部分是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