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诊断卡复位灯闪烁

楼主(2015-07-27):
华硕板子,复位灯闪烁,跑线到IO,IO的PCIRST脚也有电压的跳变,经换IO无效,求思路

网友:
看一下接口试一下

网友A:
这种要按照不跑马维修思路去维修,复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要按照不跑马维修思路去维修,复位是正常的

正常情况下复位脚是没有跳变的吧

网友:
IO换过了就查查复位之前的条件 PG

网友:
  lz 妳的  有没时钟 信号啊!  我的没时钟!

网友:
这种要按照不跑马维修思路去维修,复位是正常的
IO换过了就查查复位之前的条件 PG

网友:
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查各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今天也来了5  到6张精英amd的板子都是同个故障啊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啊  搞不定啊 烦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个帖子,你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2299-1-1.html

网友:
不行给我修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