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级维修测试题

楼主(2015-07-27):
搜索发现试题比较少,补上点。答案会在以后补上。

补充内容 (2015-7-28 16:08):
芯片级维修测试题答案
(A.1)
一、填空题
  1. 200  , 1.8
  2.204 ,  1.5
  3.二极管,对地阻值,350~600
  4.供电,波形
  5.复位信号
  6. 3,供电,时钟,复位
  7.南桥
  8.电源IC及MOS管
  9.带集成显卡,独立显卡
  10.二级缓存,前端总线
二、选择题
1.B
2.A
3.D
4.A、B、C
5.A、B、C、D
6.A、B、D
7.D
8.B
9.B
10.C
三、判断题
1.对  2.错  3.对  4.对  5.错
6.对  7.错  8.对  9对   10.错
11.对  12.对 13.错  14.错  15.对
16.对  17.错  18.对  19.对  20对
四、看图作答题
1.
解:图A-1中的MOS管是D-S有阻值的,为N沟道,它的导通条件为高电平有效。
2.根据电阻串联分压公式U=U1*R2(R1+R2),以及R1=470千欧(可用字母),R2=100千欧,可得U的电压值为:
  U=(U1*R2)/(R1+R2)
    =(16*100*1000)/(470*1000+100*1000)
    =2.8(V)
(注:上题中的单位是千欧,必须化成欧姆,所以后面乘了1000)

芯片级维修测试题答案
(A.2)
一、填空题
   1.南桥
   2.请求上电
   3.南桥初始化复位
   4.休眠,休眠,不加电
   5.开机,待机,休眠,关机
   6.ADS#,北桥,南桥,LPC
   7.初始化
   8.BATSEL_2P#、BATSEL_3S#
   9.Windows、SM_BUS
   10.SM总线
二、简答题
   1.
   答:图A—3中的11个步骤具体含义如下。
(1)接上电源适配器的时候,电源适配器的电压经过隔离保护电路加载到公共点。
(2)公共点的电压提供给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待机电路,让主板在待机模式下产生待机电压。
(3)产生待机电压后,电压提供给南桥、I/O等触发芯片,部分模块被激活,让主板进入正常状态。
(4)笔记本电脑主板进入正常的待机模式时,I/O发出高电平信号加载到开机键。当按下开机键的时候,高电平信号被拉为低电平型号;当松开开机键的时候,低电平信号马上变为高电平信号。I/O接到开机键送入的高—低—高电平跳变信号时,内部模块开始工作。
(5)I/O芯片自检完成后向南桥发出请求上电信号,告知南桥一切正常,请允许对主板加电。
(6)南桥接到I/O的请求上电信号,内部自检完成后,向I/O返回信号,告知I/O南桥处于正常状态,允许对主板进行加电。
(7)I/O芯片接到南桥返回的信号正常后,内部模块开始工作,发出分组供电单元的开启信号,使南桥、北桥、显卡、内存、负载依次得到工作电压。
(8)分组供电单元正常产生电压后,会返回PG信号加载到CPU核心供电IC,作为CPU电压的开启条件之一。
(9)I/O接到分组供电单元返回的PG信号后,发出CPU核心电压的开启信号,使CPU也得到工作电压。
(10)CPU电压正常产生后,由CPU核心供电IC发出PG信号,通知南桥,主板上的电压都依次产生(CPU核心供电最后产生)。PG信号同时也会经过电路转换为CLKON,作为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使时钟芯片正常工作,产生主板上各个负载所需要的时钟。
(11)南桥接到CPU核心供电IC发出的PG信号以后,说明主板供电一切正常,此时南桥会发出RST主复位信号。主复位信号产生以后,复位北桥,由北桥发出CPU的复位信号CPU RST,当CPU接到复位信号后表示硬启动过程结束。
2.略
三、判断题
1.×  2.×  3.√  4.×   5.√
6.√  7.√  8.√  9.×   10.√

补充内容 (2015-7-28 16:21):
答案打包下载可到11#

只是将图片打包

网友A:
楼主能发份答案给我吗,qq491768164

网友:
答案:
一、填空题
  1. 200  , 1.8
  2.204 ,  1.5
  3.二极管,对地阻值,350~600
  4.供电,波形
  5.复位信号
  6. 3,供电,时钟,复位
  7.南桥
  8.电源IC及MOS管
  9.带集成显卡,独立显卡
  10.二级缓存,前端总线
二、选择题
1.B
2.A
3.D
4.A、B、C
5.A、B、C、D
6.A、B、D
7.D
8.B
9.B
10.C
三、判断题
1.对  2.错  3.对  4.对  5.错
6.对  7.错  8.对  9对   10.错
11.对  12.对 13.错  14.错  15.对
16.对  17.错  18.对  19.对  20对
四、看图作答题
1.
解:图A-1中的MOS管是D-S有阻值的,为N沟道,它的导通条件为高电平有效。
2.根据电阻串联分压公式U=U1*R2(R1+R2),以及R1=470千欧(可用字母),R2=100千欧,可得U的电压值为:
  U=(U1*R2)/(R1+R2)
    =(16*100*1000)/(470*1000+100*1000)
    =2.8(V)
(注:上题中的单位是千欧,必须化成欧姆,所以后面乘了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发份答案给我吗,qq491768164

答案已发送至你的QQ油箱,请查收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B:
后面的答案在那?

网友:
希望楼主多发点这方面的资料,很不错

网友:
以后楼主闲了多分享点这方面的基础知识 ……时间久了都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答案在那?

后面会补上

网友:
芯片级维修测试题答案

芯片级维修测试题答案 .zip

网友:
谢谢,看下也好

网友:
晕,考试不及格,看来平时修只是盲修,只知道太概,怪不得花的时间这么长,有时还修不好

网友(2015-08-28):
下一份来测试测试 看看是否有长进 谢的

网友:
只有答案没有试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