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40 HR MB 内屏白屏 ,外屏正常

楼主(2015-07-27):
JE40 HR MB 屏换了, 显卡加焊了,
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试。显卡几率比较大

网友:
查下屏的3.3供电有吗

网友:
先查下屏线接口的屏供电3.3V正常不呀,还有屏线是否是好的。

网友:
屏缺供电吧

网友:
查屏供电是否有3.3V供电吗

网友:
先分清是 白屏还是灰屏
之后查下屏的工作条件等

网友:
有时候白屏。灰屏是一样的缺屏供电

网友:
先查屏供电

网友:
谢谢大家好了,是屏供电3.3V

网友:
这种显卡的故障大点哟